usb转串口驱动装错,删不掉

楼主(2012-06-22):
我买了ch341芯片的usb转串口,后来下载了prolific芯片的驱动,不能用。装上去之后添加删除文件里面没有这个安装程序,后来我弄到ch341芯片驱动光盘,自动安装的时候还是装原来那个。后来我想是不是系统轻车熟路又找到原来位置了,我就把磁盘关于prolific的文件都删了,再安装的时候每次显示找不到prolific相关文件,头大啊,各位,咋回事,怎解决????

网友A:
在硬件管理器里重新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A:
说错了,是设备管理器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通用版的USB-232驱动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里重新装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