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编码器怎么计算高度?

楼主(2012-06-22):
最近接到个任务是用倍加福的PVM14N-05MK2A301-1213绝对值编码器,计算石油行业中滚筒的高度,大概图形如下

编码器安装在绞车滚筒位置,由于前期没条件去现在,只有做了个模拟的模型

其中滚筒运动一圈快绳移动348MM,同时编码器也运动一圈变化值为4096(2*12方),一对一

现在按照profibus协议安装并连接电缆,编写程序如下(不知道这种简单的方法对不对?)

1。当前绞车停止位置获得的值

2。MD50为初始位置

问题一:为什么这样两个32位双字相减没有值?

3。滚筒转一圈,编码器也运动一圈变化值为4096

4 用总变化值除以一圈的编码器的值(既滚筒变化一圈)

5 再用MD80*348MM,即为快绳变化的值

请问我这样做行嘛?还有上面的那个问题1为什么监视值为0。。。

楼主:
请问下这样的思路对吗?

网友A:
对的,就是乘以一个系数 ,

你滚筒周长,和编码器 一周计数知道了,就得到了一个 固定的系数;

我有300 的 这样的子程序,有需要 留下邮箱,发给你;

网友B:
就是一个编码器当前数值读取,以及与实际高度的转换关系。

网友C:
您的这个处理有两个问题:

1.绝对值编码器的读法

一般的绝对值编码器的数据格式是:圈数+当前脉冲,所以处理方式应该是圈数变化×4096+当前脉冲才是实际的脉冲;

2.除法的应用

一般来说做除法时应该先乘再除,而不是先除再乘,因为CPU对除法的处理一般是取整数的,比如

100 / 200 × 4096 = 0(先除后乘)

100 × 4096 / 200 =2048(先乘后除)

楼主:
回复:

miy_gongkong

对的,就是乘以一个系数 ,

你滚筒周长,和编码器 一周计数知道了,就得到了一个 固定的系数;

我有300 的 这样的子程序,有需要 留下邮箱,发给你;

  谢谢!我的邮箱是back_li5@sina.com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在用减法的时候 怎么MD60为0 了 ?

  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编码器当前数值读取,以及与实际高度的转换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在用减法的时候 怎么MD60为0 了 ?  是不是溢出了?

你看一下 你的 MD40,MD50  是 仕么值?

楼主:
哦 是数据类型不一样!MD 40是PID256 (编码器)得到的为DWORD

  而MD50是我自己编写的 为REAL类型!

 那请问下怎么转换过来了。。。

新手,还望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