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能仿真吗?

楼主(2012-06-22):
问:WINCC能像STEP7SIM那样仿真吗?我想试试我编辑的画面效果咋样,尤其是按钮能否将相应的点(M0.0)置1或者置0.因为生产情况不允许我有太多时间在线修改,必须保证修改后就马上好使。

答:可以 STEP7何以直接和STEP7 SIM 联合仿真

楼主:
一、 MPI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MPI),WINCC选MPI(Wincc)――>PLCSIM(MPI)。
2、  先在STEP7V5?4软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MPI新建连接,在属性里把插槽号改为2,在MPI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PLCSIM(MPI)”。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楼主:
二、 TCP/IP网的仿真
1、  PC/PG端口选择:STEP7选PLCSIM(RFC 1006),WINCC选CP_I2_1:――>PLCSIM(RFC 1006)。
2、  先在STEP7V5?4软件组态硬件(要有CP343-1并填入IP地址)并编好控制程序。
3、  打开S7-PLCSIMV5?4软件,在出来的窗口中勾下面的那个选项,点第二个选项,选择打开STEP7V5?4程序的项目。
4、  下载程序并运行。
5、  打开WINCC V6.2并新建项目,在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S7???的,然后在TCP/IP新建连接(记得填入STEP7组态时的IP地址),更改插槽号为2。在TCP/IP上点击右键――>系统参数――>单元――>在逻辑设备项选择“CP_I2_1:”。
6、  新建变量并编辑画面,然后保存运行。(和6?0的版本一样)

楼主:
三、 PROFIBUS网的仿真
1、  PG/PC接口选择:STEP7选择S7ONINE(STEP7)――>PLCSIM(PROFIBUS),WINCC选CP_I2_1:――>PLCSIM(PROFIBUS)。
2、  WINCC中在PROFIBUS新建连接,然后进入PROFIBUS的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PLCSIM(PROFIBUS)。
其它和MPI及TCP/IP的仿真一样。

网友A:
有一些真的不知道。

网友B:
自问自答,学习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仿真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