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电压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2-06-22):
(1)通电后指示灯不亮,仪表不工作。可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插头的电阻值,当电源开关置接通位置,其阻值约几欧或几十欧。否则发明际头线断线,或熔丝烧断。

(2)通电后指示灯亮,但仪表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一股通电后,电压表指针应先反向打定,然后再回到零点。如果指针根本不动,矗先应该检查表头是否断线戎卡住。如果表头完好,那么指针不动,或指针反向打表不回零,或指针打到满度不回零,都是电路有故障。这时可力秆仪器,观浆电路有无脱焊、碰线、断线,零件有否异常,并用万用表检查电子管各极电压是否正常,以便找出故障所在,进行拼陈。通常电于管、电解心容器都是最容易损坏的元件,检查对应特别注意。

(3)仪器能工作,但读数不准确。可能因为电子管衰老或更换元件后引起的,这时应该用标准电压进行校准。如果决于换档产生的读数不准时,则多因衰减器的分压电阻变坦引赵的,应找出变道值电阻,予以更换。

网友A:
看不懂怎么办啊?嘻嘻。。。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