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水泵的转速、流量、压力扬程、功率的关系!

楼主(2012-06-23):
sunnyan(游客)发表评论于2012/6/20 13:46:21
请教下,使用变频器改变叶轮泵的转速,流量和扬程会发生什么变化?Q-H曲线会有什么变化?

1、当频率下降时,扬程会以平方关系下降;

2、流量与功率正比变化;

3、如果要保持扬程,调整流量,不能用变频器,只能用节流阀;

4、用调“节流阀”调流量,并没有浪费电,流量减小时,功率正比下降!

网友A:
刘老师,以上回答,只有第一点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以上回答,只有第一点是正确的。

1、当频率下降时,扬程会以平方关系下降;

2、当频率一定时,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3、用节流阀调流量,功率正比变化,不费电!

4、频率电压不变时,你可以在用节流阀调流量时,观察记录电流的变化,流量与电流成正比变化!

5、这就是我的观点,jona 说说你的观点?

网友A:
我的观点已经讲了,因为论坛里已经有太多人谈论过这个议题,我建议有疑问,找一本离心泵的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用调“节流阀”调流量,并没有浪费电,流量减小时,功率正比下降!

直流恒压电源,中间串联一可变电阻,控制一灯泡。

按照以上的逻辑,增大可变电阻,“并没有浪费电”,因为电流减小,功率正比下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调“节流阀”调流量,并没有浪费电,流量减小时,功率正比下降! 直流恒压电源,中间串联一可变电阻,控制一灯泡。 按照以上的逻辑,增大可变电阻,“并没有浪费电”,因为电流减小,功率正比下降。对吗?

1、你的比喻不恰当;

2、离心水泵的流量在管网上的损耗很小,就相当于导线的压降;

楼主:
3、离心水泵做的功率主要是对流量做的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已经讲了,因为论坛里已经有太多人谈论过这个议题,我建议有疑问,找一本离心泵的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

说说离心水泵的书是怎么说的!?

楼主:
1、我提个问题,有两个离心水泵,他们的额定扬程一样,额定流量相差一半,功率相差一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2、他们的结构有什么不同?

网友B:
算我多事,没时间奉陪,您老人家继续!

网友A:
好吧!

1、一般离心蹦的资料都会有转速-流量、转速-扬程(压头)曲线,并附有公式,如果流质是空气还会有温度校验公式。

2、流量=泵叶每转一周带出的流体体积*离心泵每分钟转速,所以流量总与电机转速成正比。在采用变频器调速时也自然与电机电源频率成正比。

3、扬程是一个什么概念,扬程是泵的旋转动能转换为重力势能的一个量度,流体的势能与流体泵出的线速度有关。假设线速度为v,离心泵转速是n,流体流出边缘的动能为E,那么E=1/2*m*v 的平方,v=k*n,由此得到流体流出泵边缘的动能与泵的转的平方成正比,势能可以用k*m*g*h,这里h表示扬程,于是杨程(或压头)就与离心泵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在采用变频器调速时也自然与电机电源频率的平方成正比。我们结合第2点,可以得到,扬程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

4、那么功率呢,什么是功率,功率是单位时间做的功,而这里所谓功就是转换为势能的那个功。如果泵转得慢,功率就小,转得快功率就大,由此可以推论功率与扬程和转速的乘积成正比。于是得到功率与流量的三次方成正比。而不是与流量成正比。

刘老师可能已经注意到它的结论的问题,以为增加一个频率一定,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却犯了一个数学错误,单独的两个孤立的数值是无所谓比例的,因为两个量我可以建立任何函数关系,正比例、反比例、正弦函数、二次曲线都行。

网友A:
我前面,讲刘老师第二点是错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点。

3、用节流阀调流量,功率正比变化,不费电!

我们知道采用节流阀,由于泵的转速不变即扬程(或压头)不变,流量减小,那么功率减小(单独这一点是正比例关系),但是说费不费电,你必须有比较对象才行。假设扬程都能够满足(有时过高的扬程是消耗在管路上的)对于某一地点如果流量可以满足,扬程必然可以满足,否则也不能满足流量,一般工程设计常常会留有一定余量,如果没有余量也就无所谓节能。在上面假设100%流量时功率为100,那么80%流量时,采用节流阀,实际功率为80.但是如果采用变频器,参数设置合理实际功率仅为51.2.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离心泵、离心风机类负载采用变频器替代节流装置能够有较大节能潜力的原因。所以节流阀不是好的节能方式。不省电!

楼主:
1、扬程的概念是正确的,它与离心泵叶片的线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2、离心泵叶片的线速度,决定半径和转速;

3、对于确定的泵,只要转速额定,扬程就额定;

楼主:
4、我们的分歧还是从流量开始吧:

1)功率=扬程×流量

2)转速恒定,扬程恒定,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楼主:
3)离心泵的叶轮的线速度决定扬程,叶轮的宽度决定流量;

4)举例说,划船的浆,浆的宽度越大,划船的力越大,做功越大;

楼主:
5、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降扬程,用变频调转速,如果调流量用“节流阀”!

楼主:
6、认为节流阀调流量时,流量减小了用电功率不变,浪费了能量的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
7、就是说离心水泵的转速不变时,功率因流量减小而功率正比变化,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速度一定功率一定,流量减小也耗能!

楼主:
8、我的这个说词,只要你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用节流阀调流量时,观察电机的电流是否正比变化,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得到证明;

9、如果,你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用节流阀调流量时,观察电机的电流是不变的,那就可以很方便的证明我说错了,“功率确实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速度不一定,功率一定”;

楼主:
1、如果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那么速度相同的风机水泵功率都是相同的?

2、当然这句话是错误的,速度相同,功率可以不同,功率决定什么?

3、当然这句话是错误的,速度相同,功率可以不同,功率决定什么?功率与流量成正比,这是最基本的关系!

楼主:
4、例如一个水泵,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工作时,电流大过载,那一定是流量大的缘故,检查它的水管,一定是截面大了;

5、例如一个水泵,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工作时,电流小欠载,那一定是流量小的缘故,检查它的水管,一定是截面小了;

6、所以离心风机水泵,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功率与流量成正比,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不信你就看看电机的电流和流量的相关表现,就明白了。

楼主:
7、风机的风门、水泵的节流阀,作为管道的一部分,损耗的能量是很小的,电机的功率主要消耗在对流量的做功上!

网友A:
我无法相信19楼到21楼的观点,出自刘老师的头脑,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出自一个辩论者之口。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首先我声明,一切都只是就事论事,与我个人或刘老师无关。我的观点和我是两码事,

为了便于对我观点的理解。先说几句闲话。凡是要了解某个人想法,需要了解他的思路。其实在本论题的前面我已经定性的推导了某些关系,如果大家认真思考了,你会发现我并不是将书本有些现成的结论拿来说事。

分析问题需要一个方法。我的方法很简单,我讨论问题会先建立一个模型,然后看根据模型能够推导出那些结论,结论是否经得起检验?有时这些模型本身就是某些有参数的厂家资料。通过实例学习和研究,是我的一个基本方法。

网友A:
首先,我们看刘老师的第一个疑问:如果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那么速度相同的风机水泵功率都是相同的?这个疑问和工频下四极电机有相同的同步转速,从而得出,所有的四极电机功率都相同,一样可笑!因为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是指同一个离心风机或水泵,当转速只有额定转速的一半时,风机水泵的轴输出功率应该为额定功率的八分之一!而不是对不同的离心风机和泵进行转速和功率关系的比较。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正确,我们以IS型单级单吸离心泵规格(《化工原理》祈存谦等著,附录5)IS50-32-125 转速2900RPM.流量12.5m3/h,扬程20m,轴功率1.13kw;当转速1450RPM,流量6.3m3/h,扬程5m,轴功率0.16kw.注意当转速减半时6.3/12.5=0.5,流量减小一般,扬程只有5;20=1/4.而轴功率只有0.16/1.13=0.142,近似1/8,轴功率与转速立方近似成比例。

网友A:
既然,第一个疑问是由于没有搞清楚问题,那么第二个判断:当然这句话是错误的,速度相同,功率可以不同,也就没有意义了。

下面看第三点:当然这句话是错误的,速度相同,功率可以不同,功率决定什么?功率与流量成正比,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前面半句是重复第二个问题,刚才讲了毫无意义。后面自问自答同样是错的,只有扬程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近似这么认为。对于调速的离心风机泵类不对,而楼主本身就是讨论离心风机泵类,显然回答是错的!

网友A:
前面几点虽然不正确,但还算个认真的思考。后面观点不仅不正确,近似滑稽了。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命题:例如一个水泵,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工作时,电流大过载,那一定是流量大的缘故,检查它的水管,一定是截面大了;我们知道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有没有可能超负荷运行?一般不会!因为你流量太大,可是压头降低了,额定功率不变,电压一定,电流也就不会变。电流增加也不一定就是流量增加,压头调整也可以使电流增加!按楼主的意思,我如果将泵的出口管道全部拆除,管道截面变大了,这时水泵应该过流?

网友A:
第五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反过来说一遍,咱不明白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检查管路截面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一样,既然没有搞清楚问题,对错就不谈了,大家自有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是指同一个离心风机或水泵,当转速只有额定转速的一半时,风机水泵的轴输出功率应该为额定功率的八分之一!而不是对不同的离心风机和泵进行转速和功率关系的比较。……

1、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

2、其物理本质是,速度变化时,压头变化,压头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3、其物理本质是,速度变化时,流量变化,流量=截面×流速,截面一定,流量与速度成正比;

4、其物理本质是,速度变化时,功率=扬程×流量∝速度的立方;

楼主:
5、那么速度相同功率不同的离心风机或水泵,功率与什么有关系?

6、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半径不同,离心叶轮的线速度(ωr)与叶轮半径成正比,扬程与半径的平方成正比;

7、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截面相同,流量=截面×流速,截面一定,流量与半径(ωr)成正比;

8、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半径不同,离心风机或水泵的功率与叶轮的半径的立方成正比;

楼主:
9、那么速度相同功率不同的离心风机或水泵,功率与什么有关系?

10、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半径相同,离心叶轮的线速度(ω^2r)不变,扬程不变,压头相同;

11、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半径相同,流量=截面×流速,流速相同(ωr),流量与叶轮截面成正比;

12、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半径相同,离心风机或水泵的功率与叶轮的截面成正比;

楼主:
13、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功率与流量的关系是什么?

14、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线速度(ω^2r)不变,扬程不变,压头相同;

15、速度相同,流量=截面×流速,流速相同(ωr),流量与叶轮截面成正比;

16、速度相同,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功率与流量成正比,功率与叶轮的截面成正比;

楼主:
17、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速度不变,功率与流量的关系是什么?

18、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线速度(ω^2r)不变,扬程不变,压头相同;

19、速度相同,功率=流量×扬程,扬程不变,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第一个疑问是由于没有搞清楚问题,那么第二个判断:当然这句话是错误的,速度相同,功率可以不同,也就没有意义了。……

1、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速度改变,扬程以 速度的平方改变,流量以速度正比的方式改变,这样功率以速度的立方改变;
2、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速度不变,扬程不变,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3、同一台离心风机或水泵,速度不变扬程不变,改变流量就改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扬程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近似这么认为。对于调速的离心风机泵类不对,而楼主本身就是讨论离心风机泵类,显然回答是错的!

1、“对于调速的离心风机泵类”,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

2、对于速度不变,通过节流阀调流量的离心风机泵类,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知道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有没有可能超负荷运行?一般不会!因为你流量太大,可是压头降低了,额定功率不变,电压一定,电流也就不会变。电流增加也不一定就是流量增加,压头调整也可以使电流增加!按楼主的意思,我如果将泵的出口管道全部拆除,管道截面变大了,这时水泵应该过流?

1、“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有没有可能超负荷运行?一般不会!”

2、这句话是错误的,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的流量是可以调节的,流量也可以是变化的,负荷与流量成正比变化;

3、一个水泵管道堵了,流量减小了,负荷变不变?怎么变?

4、一个水泵管道截面没有按要求,截面增大,流量增大,负荷变不变?

5、我讨论的就是扬程不变,流量改变,功率怎么变的问题!

楼主:
6、你的这句话的错误就是,速度确定,功率确定;

7、我的观点是速度确定,功率随流量变化,而且是正比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不明白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检查管路截面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

1、管道当然不会变大,但可以变小,例如堵塞时;

2、看看离心水泵说明书,安装管道的要求,一个是高度,一个是截面;

3、离心水泵的高度与扬程相关,管道的截面与流量相关;

4、实际就是用节流阀调流量一样的问题;

楼主:
上述有关叶轮的截面可以理解为叶轮的宽度!

楼主:
离心风机水泵“速度确定,功率确定;”,是一个普遍的理论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我们知道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有没有可能超负荷运行?一般不会!因为你流量太大,可是压头降低了,额定功率不变,电压一定,电流也就不会变。电流增加也不一定就是流量增加,压头调整也可以使电流增加!按楼主的意思,我如果将泵的出口管道全部拆除,管道截面变大了,这时水泵应该过流?1、“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有没有可能超负荷运行?一般不会!”2、这句话是错误的,电机拖动水泵,额定频率需要对应额定电压,电机转速也就定了,水泵的流量是可以调节的,流量也可以是变化的,负荷与流量成正比变化;3、一个水泵管道堵了,流量减小了,负荷变不变?怎么变?4、一个水泵管道截面没有按要求,截面增大,流量增大,负荷变不变?5、我讨论的就是扬程不变,流量改变,功率怎么变的问题!

1、我们讲离心风机、水泵类负载,一般不会超负荷。道理恨简单如果泵的出口堵了,没有流量,负荷应该降低。如果出口全部打开,那么压头就不会保持住,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不会过负荷,那么其他情况也不会了。但有一种情况电机会过负荷,即泵的输入轴卡死使电机转子堵转。所以我的这句话是对的。

2、流量可以增大如将泵的入口和出口都全开,但不能无限增大,它不会提供比泵的驱动电机所能够提供的功率还大的动能或势能,所以泵的电机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既然电压电流都不超过额定值那么也就不会过载!

3、泵输出管路堵塞,流量减小,负荷当然减小,我从没有讨论负荷不变的问题。我一直讨论的都是速度变化时,流量、压头和功率的变化规律,也正式楼主拟定的议题。但是楼主却偏向于讨论转速不变,流量和功率的关系,只限于阀门调节这一很窄的范围来讨论问题,并由此得到阀门调节要优越于其他方式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4、“一个水泵管道截面没有按要求,截面增大,流量增大,负荷变不变”谁讲的截面增大,流量增大。在一个管路里面大小头前后流量完全一样,变化的是压力和流速!这根本就是个错误的看法,其余的不需要讲了!

5、“我讨论的就是扬程不变,流量改变,功率怎么变的问题!”楼主可以任意决定讨论范围和方式,可是楼主的标题似乎与约定不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6、你的这句话的错误就是,速度确定,功率确定;7、我的观点是速度确定,功率随流量变化,而且是正比变化;

我不记得在哪一条里讲过速度确定,功率确定。这似乎是楼主自己的看法。“如果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那么速度相同的风机水泵功率都是相同的?”这样的疑问是楼主自己提出的,我恰恰反驳了这一看法!“我的观点是速度确定,功率随流量变化,而且是正比变化!”这句话,用速度一词不准确不说。这句话本身也不准确,在一个范围可以说近似正确但是对于从零到最大流量的整个流量和功率的关系则是错的!

网友A:
上述有关叶轮的截面可以理解为叶轮的宽度!宽度是一维的、截面是二维的,如何理解?、

离心风机水泵“速度确定,功率确定是一个普遍的理论错误! 没有听说有这么个理论,也就没有所谓的普遍的理论错误!

其他的错误还有,不一一指出了。不过有一个地方用了一个数学式,这个地方也是错的:

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线速度(ω^2r)不变,扬程不变,压头相同

注意这里将线速度表示为ω^2r,这是错的。因为这个是加速度而不是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们讲离心风机、水泵类负载,一般不会超负荷。……

1、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离心风机、水泵类负载额定扬程、额定流量下运行,为额定负荷;

2、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离心风机、水泵类负载超负荷运行的情况:

1)额定流量,超扬程运行;

2)扬程一定,超流量运行;

3、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离心风机、水泵类负载轻负荷运行的情况:

1)额定流量,低扬程运行;

2)扬程一定,低流量运行;

4、离心风机、水泵速度一定,功率一定的说法是错误的;

5、离心风机、水泵速度一定,用风门、节流阀调低流量,功率正比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3、……我一直讨论的都是速度变化时,流量、压头和功率的变化规律,也正式楼主拟定的议题。但是楼主却偏向于讨论转速不变,流量和功率的关系,只限于阀门调节这一很窄的范围来讨论问题,并由此得到阀门调节要优越于其他方式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

1、许多节能计算过程中,把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说成是一种电能的浪费;

2、浪费的理由是,他们认为电机速度不变,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功率不变;

3、我的主楼观点就是针对这种错误说法的,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在于认为,“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电功率不变;

4、我的观点是,电机速度不变,可以认为扬程不变,功率与流量成正比变化!

5、我的观点是,电机速度不变,可以认为扬程不变,功率与流量成正比变化,所以把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说成是一种电能的浪费,是错误的观点;
6、如果工艺需要调流量,而不需要调扬程或压头,用风门、节流阀调流量是正确的选择,它没有浪费电能,它也“节能”因为流量小时,功率正比减小;

7、如果工艺需要调压头(或扬程),调速度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压头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8、变频调风机、水泵的速度,压头与速度的平方下降,流量与速度成正比下降,是否符合你工艺的需要,要慎重考虑,有很多人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9、你可以用风门、节流阀调一下流量,观察电机电流减小了多少,看看调节前后流量的比与电流的比是不是正比?!

10、这里说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功率与流量成正比”,都是个理论值,在额定状态时是正确的,远离额定状态时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谁讲的截面增大,流量增大。在一个管路里面大小头前后流量完全一样,变化的是压力和流速!这根本就是个错误的看法,……

1、一个新建的棉籽脱绒厂,风机空载试车时,电机电流严重过载,将风门关小后,电流降了下来;

2、潜水泵,没有按说明书规定的截面配管子,结果运行时电流过载。

3、这样的例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确定,功率随流量变化,而且是正比变化!”这句话,用速度一词不准确不说。这句话本身也不准确,在一个范围可以说近似正确但是对于从零到最大流量的整个流量和功率的关系则是错的!

1、“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扬程×流量的乘积成正比”、“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速度一定,扬程一定,功率与流量成正比”,都是纯理论关系,忽略了实际存在的管路压阻等能量损耗的实际问题!

2、是理论参数关系,不是错误,是实际问题要实际对待,有适用范围、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有关叶轮的截面可以理解为叶轮的宽度!宽度是一维的、截面是二维的,如何理解……

1、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流量与叶轮的关系怎么说好?我拿不准;

2、流量应该等于叶轮的线速度与叶轮的宽度的乘积;

3、这样,电机速度一定,线速度一定,流量与叶轮的宽度成正比;

4、叶轮截面的说法不妥,纠正一下!

5、就是说速度、扬程相同的风机、水泵,功率不同,流量不同,其差别就是叶轮的宽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地方用了一个数学式,这个地方也是错的:速度相同,离心叶轮的线速度(ω^2r)不变,扬程不变,压头相同注意这里将线速度表示为ω^2r,这是错的。因为这个是加速度而不是线速度!

1、线速度是ωr,线速度的平方是(ωr)^2,压头或扬程与叶轮的半径r的平方成正比,叶轮半径r增大时,功率与半径r的立方成正比;

2、谢谢 jona 指正,应该叫 jona 一声师傅!

网友C:
1、许多节能计算过程中,把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说成是一种电能的浪费;

2、浪费的理由是,他们认为电机速度不变,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功率不变;

3、我的主楼观点就是针对这种错误说法的,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在于认为,“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电功率不变;

----------------------------------------------------------------------------------

我相信很少人认为“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电功率不变,也承认风门、节流阀调节是一种节能的方式,关小风门,轴功率自然是下降的。只不过这样风机、水泵偏离了它的最佳工作区间,效率变低了。变频和节流阀都是节能的方式,只不过在很多工况下,变频比风门,节流阀这样的方式效率更高。

节能效率:变频>风门>工频不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4、……谁讲的截面增大,流量增大。在一个管路里面大小头前后流量完全一样,变化的是压力和流速!这根本就是个错误的看法,……1、一个新建的棉籽脱绒厂,风机空载试车时,电机电流严重过载,将风门关小后,电流降了下来;2、潜水泵,没有按说明书规定的截面配管子,结果运行时电流过载。3、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种情况,是因为风机选配电机功率小了,风机的轴功率在风门全开时最大。电机额定功率>=轴功率/风机效率。只要电机选配合适就不会过负载。

刘老师太谦虚了,我只是在谈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相信很少人认为“风门调节、节流阀调节流量”电功率不变,也承认风门、节流阀调节是一种节能的方式,关小风门,轴功率自然是下降的。只不过这样风机、水泵偏离了它的最佳工作区间,效率变低了。变频和节流阀都是节能的方式,只不过在很多工况下,变频比风门,节流阀这样的方式效率更高。节能效率:变频>风门>工频不调。

1、谢谢你也支持“风门、节流阀调节是一种‘节能’的方式,关小风门,轴功率自然是下降的。”

2、“风机、水泵偏离了它的最佳工作区间,效率变低了”,这句话说得好!

楼主:
3、其实我认为风门、节流阀调流量,没有白白浪费能量,如果流量的调节范围大,确实存在设备效率下降的问题;

楼主:
4、但是变频调流量,变频器的损耗大、效率低,如果流量调节幅度一样大,风门、节流阀的效率要高;

5、变频调流量,压力以速度的平方倍率下降,很多场合不适合;

6、简单地说“节能效率:变频>风门。”不科学,有问题!

楼主:
7、有很多文章,以离心风机、水泵的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进行的节能计算中,把流量减小功率正比减小的实际过程给忽悠成速度不变功率不变!

网友D(2012-11-15):
对:刘老师  您好;我想把中央空调上面的水泵更换小了,原有水泵参数为;37KW,流量243立方/h,扬程;38.3米,更换为;22KW,流量;243立方/h,扬程;24.5米。流量不变,扬程降低后,在水泵运行时,我把水泵出口的压力提高多少才可以达到原先的扬程啊?(提高的压力用其他的方式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KW,流量;243立方/h,扬程;24.5米。流量不变,扬程降低后,在水泵运行时,我把水泵出口的压力提高多少才可以达到原先的扬程啊?(提高的压力用其他的方式提高)

1、水泵出口的压力p与扬程h的关系为:P=ρgh ;

2、问题是扬程24.5米,提高到38.3米,对泵来说是不允许的;

3、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E(2013-07-01):
又见刘老师。

现在不知意见统一了没有?

东方:主要是用变频器来调节流量和阀门调节流量相比,前者有很可观的节能率。

刘志斌:但是变频调流量,变频器的损耗大、效率低,如果流量调节幅度一样大,风门、节流阀的效率要高;

东方: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把水泵等效于发电机,发出一定的电压,水管有一定的阻力,相当于电阻,流量相当于电流

I=U/R

如果要节流,有两种方法

1、加电阻           I=U/(R+△R)

2、降电压           I=(U﹣△U)/R

这两种方法都能有效调流量,哪种方法好呢?刘志斌先生?

网友E:
还要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

离心式水泵,在电压提高时,功率是怎样变化的呢?

谢谢!

网友F(2016-01-14):
@刘志斌老师:看了您的贴,受益匪浅,感觉您是大家,我昨天刚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容积泵和离心泵功率产生机理大不同,想了一个上午仍有困惑,如果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功率P=流体动能+压力能,毕竟压力能最终要转化成与管道摩擦的能量,与阀门摩擦的能量,及可能会转化成的势能。所以在工程实践中,如果说功率正比于流量立方是否欠妥。我现在也在思考中,平时考虑容积泵比较多,容积泵的效率只考虑压力*流量就行了。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G:
你们说的是额定扬程吧。

如果在水泵运转时,关小或关闭阀门,出水压力或者实际扬程要变大的,这时候实际功率也要变大很多。

你们手头有水泵的话测一下就知道了,比如一直550w的水泵,运转时关闭出水口,实际功率已经超过1kw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们说的是额定扬程吧。如果在水泵运转时,关小或关闭阀门...

手头有一个离心泵,关小阀门,压力是升高了,功率确变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们说的是额定扬程吧。如果在水泵运转时,关小或关闭阀门...

你说的500W,关小阀门升压,功率变1KW,这种现象是容积泵会出现的。

网友F:
对于容积泵:输出=压力*流量;输入=轴功率;二者相除就是泵的机械效率。容积泵会随着压力升高其容积效率一定程度的降低(泄漏变大),即流量降低,但一般不会降到零,节流阀门不敢全关闭,这样会产生非常高的压力导致爆管。但速度泵(离心泵)泵可以全关闭,零流量,产生一定压力(应该是最高扬程吧)。宏观上,考量速度泵效率的公式无非跟容积泵相同:输出/输入;输入功率真的就是简单的理解成与速度(流量)的立方成正比吗?无论工程实践还是理论上考虑,微观上的流体在泵内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能量及速度场的变化,怎样理解这个跟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呢?

网友F:
实验发现:阀门全部关闭,流量变成零的时候,消耗的电机功率可不是最低的,最低功率是在某个流量下出现的。

网友H:
好久没有刘老师的消息,挺想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G:
我之前搞错了,普通的离心泵我并不了解,我所接触的其实是离心泵里的特殊情况:漩涡泵。

网友I(2023-02-01):
楼主讲的很专业,只是不知道这些点通用么,立式多级离心泵是否也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