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341-1MODBUS通讯

楼主(2012-06-23):
西门子CP341-1MODBUS RTU通讯,西门子CP341-1这边设置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仪表设置:启动位1,数据7位,停止位1位,可以进行通讯吗?

楼主:
仪表的的设置和西门子的设置数位都不可以给变,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的的设置和西门子的设置数位都不可以给变,怎么办?

????

楼主:
谢谢!可否转化协议

网友B:
不可以通信,数据格式都不一样能通信吗?更改仪表的设置,正常的都是8个数据位,奇偶校验位,1个停止位

楼主:
是否还有一个启动位

网友C(2012-08-21):
CP341实现要比CP340实现容易多了,好用,把编程思路理对并且读明白协议,硬线上通讯成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