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顺势开启三个电机

楼主(2012-06-23):
一个按钮按一下启动一个电机。在按一下启动第二个电机。在按一下开启第三电机。在按一下全停。请付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开关没用过啊,不知道是不是万能转换开关

网友B:
学习数字电路触发器时,学过类似问题,用几个状态保持,再再状态转换就能实现。

网友C:
给你出个继电器控制图:

工作原理:JaJbJcJ4 为同型号中间继电器,Z1Z2Z3 为3个电机启动用的交流接触器。按下按钮K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b得电吸合,Jb常开触点闭合使Jc的电吸合,从动作时间上看,Ja先动作,Jb次之,Jc最后动作。下面为它们动作时序图。

      上图为起始状态,第一次按下按钮K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b得电吸合,Jb常开触点闭合,使JcZ1同时得电,Jc长闭触点先断开,而Z1的常开点后闭合,故Z1吸合且自锁。而Z2 未能得电吸合。第二次按下按钮KJa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此时Jc未得电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JbZ2是同时得电吸合,Z2的常开触点闭合使Z2自锁,而J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c得电动作, Jc的常闭触点断开稍迟与Z2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使Z3不能得电导通。第三次按下按钮KJa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此时Jc未得电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JbZ3同时得电动作,Z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Z3自锁,,J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c得电动作, Jc的常闭触点断开稍迟与Z3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使J4不能得电导通。。第四次按下按钮KJa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此时Jc未得电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JbJ4才同时得电吸合J4的常开触点闭合自锁,而常闭触点断开使Z1Z2Z3失电断开,按钮K抬起其常开触点断开,使 J4失电断开。电路又回到起始状态。

网友C:
再出个由集成电路构成的控制电路:(图中3个继电器分别控制3个电机的交流接触器)

   电路原理说明:通电瞬间,C1电压=0,是与非门U3输出为高电位,是U1、U2复位,即使4个D触发器Q端输出为0,3个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随着充电,C1的电压=12V,U2B的Q\=1,使U3A的输出=0,即复位失效。

      第一次按下按钮K,抬起时,产生由0—>1的正突跳,同时触发4个D触发器的CLK端,由于此时只有U1A的数据端D=1,其它3个数据端D=0,故触发后,U1A的Q=1,其它3个输出端Q=0,故使晶体管G1导通,继电器J1得电吸合,使电机1的接触器吸合,电机1启动。当第二次按下K且抬起时,此时U1A与U1B的数据端D=1,而U2A与U2B的数据端D=0,触发结果,U1A与U1B的输出端Q=1,而U2A与U2B的输出端Q=0,故电机1仍运转,电机2启动运转。而U2B的输出端Q=0,故电机1、2仍运转,电机3启动运转。当第四次按下K且抬起时,此时U1A、U1B、U2A、U2B的数据端D皆=1,触发结果使U2B的输出端Q=1、Q\=0,Q\=0使与非门U3A输出=1(高电位)触发4个D出发的的复位端R,使其皆复位,3个电机断电停,电路有回复起始状态。

楼主:
谢谢能来个在简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