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盘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2-06-23):
振动盘出来的3根线,震动盘控制器出来也有3跟线,它们怎么对接呢?怎么知道那根线对哪根线呢?

也就是说控制器与振动盘之间的航空插3根线是怎么对应的?怎么确定哪根是L,哪根是N,哪根是PE呢?

网友A:
看说明说啊,什么都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说啊,什么都不清楚啊

网友C:
控制器有输入输出2个航空插,输入接电源,输出接振动盘

网友C:
每个航空插的L、N和地线不要接错

楼主:
我的意思是控制器与振动盘的之间的航空插间的3跟线怎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