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之S7-300定时器

楼主(2012-06-23):
S7中定时时间由时基和定时值两部分组成,定时时间等于时基与定时值的乘积。当定时器运行时,定时值不断减1,直至减到0,减到0表示定时时间到。定时时间到后会引起定时器触点的动作。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时基小定时分辨率高,但定时时间范围窄;时基大分辨率低,但定时范围宽。

二进制时基

分辨率

10 s

0.01 s

10ms9s_990ms

100ms

0l

0.1 s

100ms1m_39s_900ms

1 s

1s

1s16m_39s

10 s

10 s

10s2h_46m_30s

当定时器启动时,累加器1低字的内容被当作定时时间装入定时字中。这一过程是由操作系统控制自动完成的,用户只需给累加器l装入不同的数值,即可设置需要的定时时间。

推荐采用下述直观的句法:

L    W#16# txyz

其中:txyz均为十进制数;

          t=时基,取值0,1,2,3,分别表示时基为:10ms100ms1s10s

xyz=定时值,取值范围:1999

    也可直接使用S5中的时间表示法装入定时数值,例如:

L    S5T# aH_bbM_ccS_dddMS

其中:a=小时,bb=分钟,cc=秒,ddd=毫秒.

范围:1MS2H_46M_30S;此时,时基是自动选择的,原则是:根据定时时间选择能满足定时范围要求的最小时基。

S7300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定时器:脉冲定时器(SP)、扩展定时器(SE)、接通延时定时器(SD)、带保持的接通延时定时器(SS)和断电延时定时器(SF)

下图给出了各种定时器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