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调试时,提示checksum错误,但可以将数据写入下位机

楼主(2012-06-23):
具体的情况就是,现在用台达屏做主,发数据给下位机的时候,屏上提示checksum error,但查看下位机的寄存器值时,发现其数据又已经写进去了,这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呢?(使用的是modbus rtu模式)

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是在办公室里测试的?通讯方式是232还是485?确认是否干扰引起的?

楼主:
对:木丁西关于是在办公室里测试的?通讯方式是232还是485?确认是否干扰引起的? 内容的回复:

在实验室测试的,目前采用的是232。

如何确认是否由干扰引起?

另外,我弄不懂的就是,它提示的checksum error是指的crc校验么?如果是,那既然错了,寄存器的值写入怎么可能又会成功?而且,最近也查看了一下其输出的crc值,都是正确的........

跪求大神救我.....

网友A:
可否告知你在屏的编程软件商选择的哪个驱动?MODBUS 984RTU或者RTU nW?

楼主:
对:木丁西关于可否告知你在屏的编程软件商选择的哪个驱动?MODBUS 984RTU或者RTU nW? 内容的回复:

RTU 2W(master)

网友B:
RTU使用CRC校验,请确认你所发送数据的正确性?然后用台达PLC自带的小工具计算一下?!

网友A:
选的是RTU 2W(master),那如果换成MODBUS 984RTU呢?

网友C:
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主从校验方式设置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