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MR清除内存后输入输点全不好使了

楼主(2012-06-23):
三菱FX2N48MR清除内存后,丛新写入程序发现输入输出点全都不好使了,再没写前PLC是好的从设备上拆下来的。

网友A:
清除内存后要重新写入程序

楼主:
程序以从新写过了,可以从PLC 中看到并可以监控到,程序运行输出点不动作,输入点下不动作。

网友A:
是不是打到stop档了

网友B:
STOP 并不能控制到输入的,如果输入点也不好使的话,应该查看一下线路了。

网友C:
如果输入点也不亮了,可能是PLC电源有问题了。

楼主:
输出的24V是正常的,我用高数,用PLC电源带编码器。不动作,后用小线短接所有输入点,灯不亮。后用程序做一个输出点发现输出点不执行,灯也不亮。

网友D:
一般咨询三菱会告诉你,I/O板故障,需要修理更换。我遇到过,输入输出所有的点都只有一半可以使用,其它的情况跟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E(2012-08-03):
原来设备有没有用到保持寄存器,这里面有时也会存储一些东东,这些寄存器的值在程序里不一定有赋值的语句,清除内存后这些寄存器内容是一起清除的

网友F:
你要先打到STOP,再拨到RUN!另外看程序里是否有X、Y,条件有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