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嵌入版?

楼主(2012-06-23):
什么是嵌入版?MCGS软件。

网友A: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是昆仑通态公司专门开发用于mcgsTpc的组态软件,主要完成现场数据的采集与监测、前端数据的处理与控制。
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与其他相关的硬件设备结合,可以快速、方便的开发各种用于现场采集、数据处理和控制的设备。如可以灵活组态各种智能仪表、数据采集模块,无纸记录仪、无人值守的现场采集站、人机界面等专用设备。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把组态软件做到触摸屏内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都是有操作系统的,触摸屏就是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