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输入输出分配问题

楼主(2012-06-23):
我想问一下欧姆龙CJ1系列的输入输出分配问题。输入输出用什么表示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是参看欧姆龙的手册。

网友B:
没有区别,看你安装的I/O模块前后顺序了,从 0.00开始,采取16进制,

  假如开始是16点输入模块 那 0.00~0.15就是第一个模块的输入地址

  第二个模块是32点输出模块 那1.00~~2.15就是输出地址了

一次类推

楼主:
那要是我的模块位置换了,我的程序不是也要改吗?

网友C:
在编程软件里面,可以看到插入槽,里面可供你选择的模块,注意下它是 十六进制的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看到在编程软件中有的点带I和Q,有的不带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
Once you have done the I/O table to register all of modules to CPU, you will see I in front of input points, Q in front of output points, actually, it can also be changed to display by Japanese way, like Mitsubishi or Panasonic, using X and Y to represent outputs and inputs as well.

Back to original question. Omron calls CJ series and CS1 series PLC addressing as dynamic allocation, the rule is always from left to right, normally start from 0, 0.00-0.15, and keep counting up, and so on.

If you change your module‘s location, you really need to change your PLC program addressing as well.

Hope above info will help.

Sorry for typing English as I don‘t have Chinese input software on my computer.

Sent from Australia Brisbane.

网友B:
对:EBN战略军团-小嘿嘿关于那要是我的模块位置换了,我的程序不是也要改吗? 内容的回复:

位置差错了 程序是必须要改,I/O替换就OK了

楼主:
谢谢,刚刚能看懂,你的意思就是我要是改了模块的位置我就要改程序对吧?

楼主:
那要是我原来有那个模块,后来备用太多了我要去掉它,我的程序还用改吗?

网友B:
没用到的可以直接把模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