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v55怎么使用授权管理器啊????

楼主(2012-06-23):
我刚装上了stepv55软件,上面说只能用14天,就到网上找了个授权器,可是下载下载不知道怎么使用授权器,求助大侠们!!!

截图如下:

下面有授权器的压缩包,求助

网友A:
请问你电脑里有授权管理器吗?点出来看下,哪个没授权就找哪个,还有看下路径,我一般都装C盘的,装其他盘没用的。

网友B:
点击上图中的install short按钮即可

网友C:
安装路径。C:\Hard Disk 看你装在哪个盘.

SELECT 钩上.就是全选.再点INSTALL SHORT 和INSTALL LONG.

楼主(2012-07-31):
授权管理已解决,谢谢

网友D:
我一般选择INSTALL LONG授权,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