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给定频率

楼主(2012-06-23):
EV2000变频器PLC控制,无法给定频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解决。外部线路正常无松动。

网友A:
1、“外部线路正常无松动”,是否正确?

2、如果线路正确,操作是否正确?

3、看着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B:
看参数设置正确与否,PLC给频率的时候先给定值。

网友C:
频率的给定方式之参数设置正确没

频率的给定接线方式正确没

接线无松动不是判断的根据,必须用表量给定端的电气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D:
1,外部线路正常无松动,不能证明没有故障,你 PLC 控制这个通讯正常不?是总线控制,还是外接端子控制?

2,还有 PLC 输出给定的频率有木有输出到 变频器端子上?或是总线发出的信号到达变频器了吗

3,变频器本身控制板有无故障问题,不是所有的故障控制会报警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