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双机热备停机求解释-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2-06-23):
单位2台S7-400PLC双机热备出现2个cpu均停机故障冷热启动均无变化,通信模块闪红灯!!运行灯是黄灯,系统提示是有错误求解决办法!!!具体故障内容因没到单位没办法叙述清楚!!!我以前都是做AB的PLC对西门子不太熟悉,求高手发个双机热备的故障分析总结资料谢谢啦

网友A:
你的双机热备是带H的CPU硬件冗余还是靠的软件设置的冗余啊?也不知道你的故障信息是什么

如果是带H的CPU冗余的话,出现这样的概率很小,因为我也没碰到过硬件冗余出现双CPU同时故障的现象

如果是软件冗余的话,可能是同步段程序没写好引起的,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