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压!!!!

楼主(2012-06-24):
今天早上刚刚上班来到公司,就来电话了。说电压不正常了,380V变成了800V不知道什么情况,让我去看看去。
到了现场仔细测量一番后发现:从变压器来的185平方的电缆有问题了,在变压器出口是电压380的,可是到了下一个开关柜后电压变成了800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把开关柜的螺丝紧固一番之后,再试,居然好了,不知道这800V电压是怎么来的?求解??

网友A: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什么样的表指示的?

网友C:
楼主好像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是用数字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E:
       楼主好像是用什么万用表测出来的?            电子,还是机械的?

网友F:
不知道,求解

网友G:
好像不大可能的事情,难道谐振

网友H:
楼主,电网电压缺相会出现其中一相电压偏高的现象···不信你去试试···

我曾经在一个工业区遇到过,进工业区的电网缺相或者有一相对地···

后面三相电的设备都不能使用了···

220照明的换一个相线继续···

网友I:
日光灯的起晖电压可以达到5、6百伏,但是这个电压是瞬间的事,也不是你量的地方!

楼主:
      变压器二次出来的是380V正常,可是到了车间的开关柜之后,再测量,500V交流档的指针已经严重到头了,改换一下1000V的交流档,居然是800V了。这时候车间已经停产了,不能正常开机了。

     使用的是MF47万用表啊。

网友J:
你系统内应该接有两绕组三相电焊机,当电源接在绕组端部的那一相开路时,两个边相之间电压就是760-820V左右,因为这时电焊机一次绕组变成自耦变压器。

网友A:
感觉11楼说的有道理,不知谁有过经验。

网友K:
系统是不是有容性负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系统内应该接有两绕组三相电焊机,当电源接在绕组端部的那一相开路时,两个边相之间电压就是760-820V左右,因为这时电焊机一次绕组变成自耦变压器。

楼主去查下,用这个焊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