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讯的问题吗?

楼主(2012-06-24):
西门子S7300的系统,上位机是用INTOUCH组态,现场的阀门由PLC的DO点控制,开启正常,阀门的反馈信号正常,作为PLC的DI点,PLC的输入指示灯也动作,可是就是画面的阀门状态不发生变化,难道说通讯的问题?还是PLC的通道有问题?大家是否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就你描述的不可能是通讯的问题,如果是通讯的问题DO怎么能输出呢。

你仔细查查是不是INTOUCH组态点对应,还有就是变量别名。

楼主:
一直没动过的,昨天另一台阀门又出现了相同的故障:控制和反馈信号正常,就是画面没有动作,结果就出现报警。今天准备更换DI模块

楼主:
更换DI模块后正常,看来判断故障的思路一定要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