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新MCGS_通用版_S7300&400MPI设备驱动,

楼主(2012-06-24):
我在对应的目标目录下替换了s7300——400MPI父,子设备驱动后,运行工程,无连接。

打开工程在设备窗口中,双击原设好的300——400MPI父设备报“设备对象无法连接,可能包括设备没有安装或设备驱动文件已经删除,请检查设备驱动安装就绪。”

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好像还是你的 MCGS 中的 SIEMENS CPU 的驱动没有安装正确或是安装出错的

网友B:
重新安装驱动,驱动是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还是你的 MCGS 中的 SIEMENS CPU 的驱动没有安装正确或是安装出错的

嗯。我看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