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a是什么ic啊

楼主(2012-06-24):
74hc14a 怎么检测好坏啊,是什么功能的ic?哪位师傅说下

楼主: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6路反相器,1脚高电位,2脚就是低电位,反之1脚低电位,2脚就是高电位。电位不对就坏了。

网友B:
6路反相器,1脚高电位,2脚就是低电位,反之1脚低电位,2脚就是高电位。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这是6施密特反相器。除电平反向外还有脉冲整形作用。按楼上2位说的检测即可。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