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UNI1405 又出故障

楼主(2012-06-24):
     端午前一台CT UNI1405 又出故障,按操作手册说明书查了半天也没有检出来是什么问题呢?

       有TX 遇到这类故障不,这是哪个电路板出问题啦?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坏了  我之前看到显示这种乱码的  最后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换了吧。。这种变频器最垃圾了。。。。我换了很多了。。。。。。。

代换之前。。。。。。

代换之后。。。。。。。。

最新改造的,代换之前。。。。。

代换之后的。。。。。。。。。。。。

楼主:
     通讯网呀,不是你说换说换的呀,这个 CT 变频器的程序及与PLC 的通讯做不来呀,上次请人家公司做,今年3年啦还没有做好呢,晕死啦。要不,通讯网 高手过来看看,试试,要是能做好,程序包给你啦,硬件我来打小工啦?如何?

    有会搞CT 程序及通讯的朋友都可来试一试,显示高手的时机到啦,联系电话:021-59566068    孟

网友C: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电容怎么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网呀,不是你说换说换的呀,这个 CT 变频器的程序及与PLC 的通讯做不来呀,上次请人家公司做,今年3年啦还没有做好呢,晕死啦。要不,通讯网 高手过来看看,试试,要是能做好,程序包给你啦,硬件我来打小工啦?如何?    有会搞CT 程序及通讯的朋友都可来试一试,显示高手的时机到啦,联系电话:021-59566068    孟

要换,当然就是要协议换!!要是只是端子控制的话,你们早就换了!!!我保证换好!!!!呵呵呵。。现成的。。看看你们老板愿不愿意出钱了。。呵呵呵。。三天之内搞定。

网友B:
3年没搞定??他们好像笨的出奇啊??!!

很多不适合干的,就趁早改行吧。。。就像那个考大学十六次的。。。。。他第一次参加高考,比我还早两年,也不知他今年如何了。。。就这脑子不适合干这行。。

网友B:
看这个接线很清爽吧??------以前,他们总是说我接线如何如何。。。这次特意干个精品,打打广告,省的要改造的没有信心。。。。这家我09年就给改造了一套,运行良好,所以,最近又改造一套。。要是运行不好,产品不合格,人家会再改么??

网友B:
这是以前改的,从照片上的日期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换,当然就是要协议换!!要是只是端子控制的话,你们早就换了!!!我保证换好!!!!呵呵呵。。现成的。。看看你们老板愿不愿意出钱了。。呵呵呵。。三天之内搞定。

      通讯网 要是能搞出来公司当然出钱啦,还请问喝酒泡MM去呀! SP 系列变频器硬件我现在都买好啦,就是软件及程序处理啦, 联系电话也不给个出来?

      不这你这电柜接线就不要看了,还在说清爽啦,几根线歪歪斜斜的,变频器装在柜子的侧边,散热好不??? 还排线规则呢,疯子在柜顶,那个空开跑到柜底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换,当然就是要协议换!!要是只是端子控制的话,你们早就换了!!!我保证换好!!!!呵呵呵。。现成的。。看看你们老板愿不愿意出钱了。。呵呵呵。。三天之内搞定。       通讯网 要是能搞出来公司当然出钱啦,还请问喝酒泡MM去呀! SP 系列变频器硬件我现在都买好啦,就是软件及程序处理啦, 联系电话也不给个出来?      不这你这电柜接线就不要看了,还在说清爽啦,几根线歪歪斜斜的,变频器装在柜子的侧边,散热好不??? 还排线规则呢,疯子在柜顶,那个空开跑到柜底啦。

蠢,,------我就不跟你说了。。。变频器装在侧边,正是因为要散热,空开在柜底,那是老外

原来的,我没动。。。散热风扇正好安装在外面。。。

这个图就是老外原装的。。。。。你问点有价值的,我都替你牙碜。。。

网友B:
要是愿意花钱的话,让你老板准备好,我一定狠狠宰他一刀。。。呵呵呵。。。。。------你们老板要问多少钱的时候,你就问他,如果别人让你干,你要别人多少钱??------如果他说,5元钱。。。你就对你们老板说,老板,我给你5元钱,你就自己干吧!!!呵呵呵。。。

楼主:
   要搞项目当然要花钱呀,你都说的三天就能来搞定,你说个价,设备改的图片我也在工控网论坛上发过啦,有几次还发过求助帖过,先改二台试试效果,也就是二台 CT UNI 系列的变频升级成 CT SP 系列的,你开价吧,有本事当然就能拿钱,硬件我都准备好啦,就差你这样的技术高手过来搞定!三天可以搞 5 位数的收入 ,我手机也留你啦,可打电话,QQ 也给你发短信啦,你可要回个信息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搞项目当然要花钱呀,你都说的三天就能来搞定,你说个价,设备改的图片我也在工控网论坛上发过啦,有几次还发过求助帖过,先改二台试试效果,也就是二台 CT UNI 系列的变频升级成 CT SP 系列的,你开价吧,有本事当然就能拿钱,硬件我都准备好啦,就差你这样的技术高手过来搞定!三天可以搞 5 位数的收入 ,我手机也留你啦,可打电话,QQ 也给你发短信啦,你可要回个信息呀?

行!!!一言为定!!我把手头项目先收个尾。一两天之内必定联系你!!

网友B:
你先把相关图纸发我邮箱我先看看。。。wdo_1000@126.com。。。先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楼主:
   高手呢,还有编程高手,或是变频器高手不?   期待真正的高手出现 !

网友B:
希望高手出现。。这可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高手出现。。这可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虚的。。。。

    没事, 通讯网 你这个高手还要努力呀, 我司期待你的再次到来解决问题, 不能接膀无后音啦 !

网友D(2012-11-17):
Uni1405的问题,请联系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汤工 021-51860689  13621637949 我们有大量Uni1405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