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SIM调试PLC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2-06-24):
要使用PLCSIM调试之前,先要进行PG/PC设置。打开控制面板,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将接口参数设为None。
打开STEP软件,在SIMATIC Manager中单击工具栏上的“打开/关闭仿真器”按钮来启动PLCSIM。
在PLCSIM中可以添加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工作存储区、定时器、计数器、显示变量、显示一个字节、显示堆栈、显示累加器、地址寄存器和状态字、显示块寄存器几个按钮,单击就会出现要监视、修改的变量名称。
仿真前要先把要仿真的程序下载到PLCSIM中。
设试的时候按照你的设想设置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工作存储区、定时器、计数器等的状态来完成对程序的检测。

网友A:
说的太简单,没有图

网友B:
   呵呵,就像使用真的 CPU 一样的使用下载程序,这样在没有 CPU 时可替换调试程序,但是这个只能说一般的,复杂也测试不鸟的啦

网友C:
常闭接点无法模拟!比如输入点上接一个停止按钮、限位开关,则需要把它先置为ON,再进行模拟。

网友D:
哦,都没用过模拟,
以后要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