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的1756 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我们站上有个 运行的1756的 单框架 非冗余的  系统, 我用GSV  读取  wallclocktime   到一个  DINT 的7个的字符串里 ,但是  在线编程  都是0  也就是没读进来。但是另一个系统的1756 一样的做法就读进来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因为是运行系统 没法停止,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软复位   (钥匙开关来回转几下实现吗???)

网友A:
你说的是重新启动吗,如果想重启可以复位,就是用 那个钥匙,通过下载程序也可以重启,或者直接拔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