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初学PLC,请教

楼主(2012-06-25):
如图,我知道M是位存储器,括号是什么意思,0.0和括号里面的S和下面的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置位SET

M0.0 1位

和小白 小黑没关系

认真看看系统手册

网友B:
0.0表示MB0字节的0位,1表示只有这个位。如果是2就表示M0.0和M0.1.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非常感谢

网友C:
解释的非常好,长见识了。

网友D:
括号表示线圈 其他上面的都回答了 这是很基础很基础的哦

网友E:
下面的1,2.3表示的是M位后面的位数,是1 的话,就只有M0.0,是2的话就是M0.0和M0.1,以此类推

网友F:
小白 ,你真是够白 的。。。。。。。。。

网友G:
 M是位存储区

0.0是0字节0位

括号里的S是当前面条件满足的时候0位置1

括号下面的1是从0位开始(包括0位)置位个数

网友H:
s表示置位,1表示置位1个位,M0.0就表示置位M0.0这个位。若果将1改为2,那么就表示置位M0.0和M0.1两个位。其他以此类推。

网友I:
   s是置位,R是复位

网友J:
大家都说得非常详细.科技发达就是好处多.

网友K:
自己好好看书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但是互动挺好的。

网友L:
恩,问问题就是比自己乱弄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