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程序

楼主(2012-06-25):
现在有2个感应器,百叶窗帘没有拉起来的时候,触发低感应器发射信号,控制汽缸推动拉动装置,当窗帘拉升到高感应器时触发信号,汽缸归位。现在为了防止过程中窗帘损坏掉在地上,触发不了高位感应器,老板说用PLC些个保护。就是当汽缸推动拉升装置一定时间后,如果高感应器没有信号,则汽缸归位。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对气缸动作时间加延时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对:云锋关于有什么问题?对气缸动作时间加延时保护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假如汽缸推上去了,10S后高位感应器没有被触发,那就把汽缸来回来。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写呢

网友B:
10S之内反复检测高位感应器的上跳沿就可以了,如果一直都没有上跳沿就要保护了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10S之内反复检测高位感应器的上跳沿就可以了,如果一直都没有上跳沿就要保护了 内容的回复:

能具体一点么?小弟刚开始搞PLC,很不熟悉,感谢前辈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0R-C16

网友B:
PLC的IO输入一般有电平和跳沿,你看看手册就知道

网友D:
用单片机方便呀!你们认为呢?

网友E:
     如果周围环境没有强的电磁干扰,用单片机做比较合适,程序也比较简单:启动窗帘拉升同时,将数“10”存入一寄存器里,每延时1S,判断一次到没到位,没到位寄存器减1,再继续判断。到位说明窗帘拉升到位,判断结束。如寄存器值=0,即延时10S到,仍未到位,责令汽缸返回。用PLC编程也是这种思路。

网友F:
    没有用过松下的 PLC ,但是从你说的这个来看程序还容易做的,在 PLC 中做个 10 S 的计时器 T 呀,也就是当 气缸 输出有信号时,计时器 T 开始计时,10S 到达计时器输出到启动气缸下降就行!

网友G:
有个前提是每次窗帘升上去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才可以设置这些,如果时间不固定,那么FPOR上面没有可调电位器之类的,不好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对气缸动作时间加延时保护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问题,楼主 没听懂这句话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对气缸动作时间加延时保护就可以了。
        也就是   家上一个定时器  K 值自己决定   然后  复位

网友J:
高位感应器和延时保护继电器并联,明白不?两个触发条件,只要满足一个,就动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高位感应器和延时保护继电器并联,明白不?两个触发条件,只要满足一个,就动作。

顶,,,,,,,

网友L:
要是要求高的话传感器装两个。再加上延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