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更换其它风扇为什么不转

楼主(2012-06-25):
三菱S540变频器,风扇坏了(DC24、0.1A)三根连接线,红、黑、黄。现更换一其它品牌风扇(DC24、0.12A)三根连接线。取变频器风扇电源线黑、红,接其它品牌风扇电源,为什么风扇不转,

需要说明的是:1、其它品牌风扇是好的,电源接线也是正确的。2、变频器风扇电源正常DC24V。

2、不同的是,第三根线未接,与原风扇电流不同即原风扇0.1A、新风扇0.12A,我想这影响不大。

网友A:
接上风扇测一下电压有没有,有的变频器上的风扇是要在变频器运行时才转的

网友B:
1,变频器不是接上就转动,有时要运行或是检测板内温度达到设置温度才启动风扇运行

2,你还有一根线没有也有影响,可能是检测风扇好坏的测量线

楼主:
回1、2楼:变频器已经设置为:运行时风扇运转。变频器运行后,测量接风扇的其中两根线电压为:DC24V,当接上非同品牌的风扇后,风扇不转,也无电压;拆去风扇后测量电压又为DC24V。请解释?

楼主:
奇怪了!怎么没有人回答的。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哪里有问题,不可能变频器就能检测到你把风扇给换掉了,你再仔细找找看,没这么邪恶的事情。

要不你直接顺着变频器的那两根驱动风扇的线找进去,看看里面的电子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楼上,已经测得到其中两根线的电压DC24V,但是接上其它品牌的风扇就不转。

网友D:
检查下风扇供电控制电路,可能是原装风扇坏掉时把供电的三极管也烧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