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如何设置符号导线自动连接

楼主(2012-06-25):
   最近在看 EPLAN P8 的电气作图软件,操作入门手册看了二次,怎么都没有找到如下图中,开关与开关端子的或是端子与线熔丝之间的导线的自动连接功能呀?

        电气符号全都画好啦,可是导线不能自动连接,看手册及案例中,将 L 符号删除,重新建立会自动与上下及右边的连接建立导线连接的呀?不可能去一根根画的吧?

网友A(2014-04-01):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怎么没人回答啊?先顶起

网友B(2015-04-23):
可能你画这些符号的时候栅格没有打开或则栅格设置不合适,这样导致两个符号的连接点始终对不齐,当然也就无法自动连接了。

网友C(2017-11-21):
看教学视频 上两个符号自动生成导线 画的很容易

网友D:
初学者学习中,...

网友E(2018-02-09):
看视频吧,初学看视频

网友F(2018-03-12):
从楼主的分享中能够学到很多,感谢感谢!

网友G:
你没对齐,设计时将网格线打开

网友H:
首先确定页类型是不是多线原理图或则单线原理图,其他原理图不会自动连线的 把栅格捕捉打开

网友I(2018-04-15):
好东西,楼主要不要钱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太好了 谢谢了 学习好的资料

网友K(2018-09-20):
但愿能用,谢谢楼主先。

网友(2018-10-26):
blob.png把栅格A/B/C/D/E选个合适的

网友L(2018-12-13):
学习受教了 谢谢楼主分享交流

网友M:
1、先确定页类型是不是多线原理图或则单线原理图,其他原理图不会自动连线的 ;

2、把栅格捕捉打开,对齐到栅格。

网友N(2019-05-04):
非常好,正好在找怎么实现呢,看到这个顿时解决

网友O:
如果设置得当,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可以全选,栅格对齐,将已画的连上线;后面打开栅格捕捉按钮,会自动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