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IP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25):
大家好

一般的PWS的触摸屏可以通过MODBUS TCP/IP协议与设备通讯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在ADP软件里设置,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查PWS的手册,看是否支持MODBUS TCP/IP(有些型号可能不支持),ADP6里面有专门的MODBUS TCP/IP的驱动,如果设备也支持这个协议的话,用这个协议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了哇,只要支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