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与HMI连接问题

楼主(2012-06-25):
接手别人做的S300加MP377的控制系统,再重下程序以后S300与触摸屏失去连接,触摸屏显示数据为####,尝试各种设置及掉电重启均无效。两天后再次上电连接又自动恢复,倍感神奇。因为先前的连接是别人做的细节我不太清楚,希望各位大侠说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在遇到应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一般先检查连线,看看线缆是否断裂,接头是不是有变形,引脚定义是不是复合要求,如果都没问题再看软件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看看通讯速率是不是和线长匹配,一般说来线越长,通讯速率就要下降,比如如果是RS232的电平9600的波特率,不能超过20米,如果是RS485的电平,19200的波特率,线长最好不要超过50米,如果线长无法缩短的话,就要降低通讯速率,不然通讯误码比较多。这时可能需要增加通讯失败重连的次数。

网友B:
这个估计是通讯的问题,建议好好检查下通讯,如果是以太网要检查下连接数

网友C:
      小弟不才,请问  S300 是什么型号的???是什么品牌 PLC ??

与 MP377 的通讯是什么网络呀?屏内设置正确不?

网友D:
如果是以太网通讯,

有可能是连接数分配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弟不才,请问  S300 是什么型号的???是什么品牌 PLC ??与 MP377 的通讯是什么网络呀?屏内设置正确不?

我也不知道啊 s300的我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