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军团
有个小问题。关于台达20pm的,知道的大<此处内容被屏蔽>烦帮帮忙,小弟新手。

楼主(2012-06-25):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现在的情况是,我的机器能正常工作了。我做的是点胶机,用台达20PMOOD控制两轴的,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问题是这样的,我的X轴和Y轴一回到原点的时候,要重新开始动作的时候,就启动不了了。我一直觉得是我程序里面的设置有问题,可是我尝试了很多设置,都还是没有解决掉,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主要就是一碰到原点信号,那一轴就彻底死了,动不起来了。必须手动移出原点,才能继续动作。这可怎么办啊。。工作模式设置,外部启动设置我都试过了。。没啥用。

网友:
原点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循环工作的问题,看看是指令要求如此还是程序写的问题。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
原点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循环工作的问题,看看是指令要求如此还是程序写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问题我已解决了。是我将极限位和原点信号接到了一起,导致到原点的时候就等于到了极限,所以也就不能继续动作了。依旧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原点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循环工作的问题,看看是指令要求如此还是程序写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问题我已解决了。是我将极限位和原点信号接到了一起,导致到原点的时候就等于到了极限,所以也就不能继续动作了。依旧感谢你的回复。
求教就得这样,解决了回复下说明原因。发现很多人问题提出就不见了,大家百忙之中的回复不知为了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原点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循环工作的问题,看看是指令要求如此还是程序写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问题我已解决了。是我将极限位和原点信号接到了一起,导致到原点的时候就等于到了极限,所以也就不能继续动作了。依旧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