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25):
我们公司有1PLC控制柜,在用户那用了4年,最近突然打电话来说压力传感器出问题了,触摸屏上的压力数值在储气罐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显示2.0MP,等压力打上来了压力显示值反而降低了。

一开始一位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就发了一个新的传感器过去,结果装上去没有改善,求助各位高手,这是遇到什么情况了。

因为双方距离比较远,也不方便直接去人,最好是能分析出情况让他们自己解决下。

用的是6ES231-0HC22-0XA8  模块(4AI)

网友A:
直接分析出情况,太困难。

只能一步步的排查。

网友B:
问他们一下是不是有人换过压力传感器的线,一般来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压力传感器线接错了

网友C:
那个地方的啊?

网友D:
1,判断是否只有压力型号有问题,其他3个通道正常?

2,其他3个通道的与这个压力传感器是否同样的接线方式?

3,模拟量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线路是不是松动;地线;

网友F:
在哪里啊,如果在我市我给你去看看。

网友G:
一般显示是2的话,和模拟量接线没问题

应该检查一下地线,看看是不是干扰之类的

网友H:
把卡件接线拆卸看是否还有显示,然后接入一个标准电流信号看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他们一下是不是有人换过压力传感器的线,一般来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压力传感器线接错了

程序里有压力传感器断线报警的,如果是线接错了的话应该触摸屏上有报警显示的。

而且他现在有数值显示应该不会是线接错了吧。

网友J:
回路接线,模块通道,传感器型号(好坏)

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判断是否只有压力型号有问题,其他3个通道正常?2,其他3个通道的与这个压力传感器是否同样的接线方式?3,模拟量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1.我们只用了4个通道中的一个,其它的3个都是空置着的。

3.如果模拟量模块供电不正常,压力值会有显示并且发生微小变化吗?

网友L:
先用信号发生器,模拟实验下

网友L:
记住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模块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路接线,模块通道,传感器型号(好坏) 逐一排查!

关键是对方工作人员不大懂这个,看来只能指导他一步一步去做了。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回复。

网友N:
      模拟量模块供电不正常,压力值会有显示并且发生变化的,在你更换新的传感器且接线正常情况下还是出现数据值出错那还是要检查有连接线松动或是干扰也会引起这类故障,或是模块本身出问题也可能引起

网友O:
你看一是不是压力传感器的线接错了,你那个压力传感器是几线制的啊,你换个通道试试啊,看是不是那那个通道坏了啊

网友P:
看来压力传感器的故障 ,坏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e_w关于 1,判断是否只有压力型号有问题,其他3个通道正常?2,其他3个通道的与这个压力传感器是否同样的接线方式?3,模拟量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内容的回复:1.我们只用了4个通道中的一个,其它的3个都是空置着的。3.如果模拟量模块供电不正常,压力值会有显示并且发生微小变化吗?

只是用一个通道,其他三个通道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短接处理。

我说的供电是否正常,可能是24V电源有问题了,这个供电电源是来自CPU的输出吧,让现场人员测量这个电源电压稳定不?

网友Q:
接线有没有松动现象

网友R:
我觉得应该查查压力传感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接法不一样,容易接错

网友S:
在排除接线错误及干扰后,测量一下4--20mA电流是否正常,把故障点做一个分界,只能逐级排查。

网友T:
直接模拟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给PLC这个通道加上信号(用信号发生器)看显示值是不是正常,判断通道好坏后再查传感器接线以及传感器好坏。

网友U:
    你这现场技术、工具不全,那就让现场人员先查一下传感器输出是否正常情况?  在控制箱侧直接引电源给传感器,检测其反馈信号如何。

    如果正常,那就换个模块吧?估计现场接线错的机率不大,之前你们是调试好已经使用很久的。

我前阵还遇到200CPU模块里的电源部分莫名其妙的烧了,换个模块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