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电源技术请教

楼主(2012-06-25):
各位大虾:

      有个技术问题请教一下,我一个直流电源规格是200V100A ,在没有接负荷的情况下,电压有50V左右的摆动,接负荷后就正常了,我采用了电容电感滤波,如果不用电容和电感就一切正常。请指教!

网友A:
你说的并不清楚,电泳电源电压是可以调节的;一般都要加电容电感滤波

楼主:
问题是加了滤波电压不稳定

网友B:
加了滤波知识过滤掉一些谐波,电压应该稳定啊

网友A:
对:花木兰-骑士军团关于加了滤波知识过滤掉一些谐波,电压应该稳定啊 内容的回复:

如果以前没有电容电感滤波 ,而你后来加上,请检查反馈之误差放大网络

楼主:
它只是在150V一下 波动 超过150就比较稳定了 我的是三相半控整流电路,输出电压300V电流300A

网友A:
如果有必要请给我电话13530706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