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连续烧开关电源的故障,急!急!急!

楼主(2012-06-25):
单位用的脉冲喷吹仪的电源是用TOP223做的5伏和24伏输出的,最近接连烧了2台了,都是一次侧的整流管和抗干扰的线圈烧坏,电路板也烧坏了(没有保险管),清大家帮忙分析下故障的原因,在此表示万分的感谢!

能否是整流用的IN4007质量不好引起的?还是滤波电容过大47u的(整机功耗8W)

网友A:
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路板接地是否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如果用普通变压器式的供电是不是会可靠一些,因为总配电箱还有两台焊机怀疑干扰太大

楼主:
工厂的接地和零线是在一起的,开关电源一定得接地吗?

网友C:
在就是不接输出,通电后看看,如果有问题就是干扰太大 。没有问题就是输出有问题。

网友D:
你可以量下那边的4个1N4007,估计是击穿了

网友E:
把原理图、线圈参数、PCB图贴上来

网友F:
焊机电源与你的脉冲喷吹仪的电源不要在同一个空开下取电

网友G:
应该是电源电压不稳,或过高造成的。

网友H:
  一次侧的整流管烧坏,是不是供电电源电压不稳呀,时高是低呢

网友I(2012-08-09):
在电源前面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J:
整流管烧毁不外乎过流\过压这2种情况,如果额定电流无异常,那就是电压(瞬时叠加的尖峰脉冲导致超压以及累加功耗)问题了,开关电源应有EMI滤波器和并联于整流管的RC补偿回路。

网友K(2012-09-17):
这个还是要注意保护电机的电路啊,加个万瑞和的自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详情请www.whptc.com

网友L:
输入端至少加个保险电阻,满载工作20分钟后测量1N4007是否过热;

如果温度正常,说明是瞬时过压或过流损坏,功率8W用10UF电容就可以了;

通电试验时火线上串个100W的白炽灯,避免1N4007击穿时线路板和线圈烧坏;

网友M:
最近接连烧了2台了 连烧两台应该是电压过高二极管击穿 加个隔离变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