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后为什么不显示报警信息

楼主(2012-06-25):
EV50001.6版本触摸屏。报警信息登陆列表做好了。报警显示列表也做好了。但报警的时候触摸屏没有显示相干的报警信息出来、、、请教高手这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报警信息登陆列表做好了。报警显示列表也做好了 ,触发条件满足不,还有触发条件有没有到 屏内的信号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警信息登陆列表做好了。报警显示列表也做好了 ,触发条件满足不,还有触发条件有没有到 屏内的信号点呀?

网友C:
整个要设置的吧,我以为你找警察报警呢,看标题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