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485BD

楼主(2012-06-25):
我用了FX2N-485BD通讯模块。本来把通讯弄好 可以正常通讯了。 但是一加 LDM8000 FROM K0 K30 D10 K1 温度模块指令。 PLC 用的是FX2N-32MT。 是不是读取温度模块数据。通讯模块就不能通讯了呢。
现在接通那条 FROM 的指令。 通讯就没反映了。 断开就可以维持通讯

网友:
<img title="加上这条指令后通讯无法控制变频器。断开这条指令 通讯又正常了" border="0" alt="加上这条指令后通讯无法控制变频器。断开这条指令 通讯又正常了" src="
" width="1027" height="152" /> 求高手解答,,

楼主:
ld m8000 FROM K0 K30 D100 K1

网友A:
你的功能模塊號有分清楚嗎?

楼主:
对:wuwubo1987关于
你的功能模塊號有分清楚嗎?
内容的回复:
通讯模块也有模块号吗?485-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