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触摸屏的直接窗口里能不能放置数值输入元件

楼主(2012-06-25):
我在TK6070iH触摸屏的直接窗口里放置了数值输入元件,指向PLC的数据寄存器,但运行时,当我进入直接窗口后,点这些元件,不会出现数字键盘。当我把这些元件放到基本窗口里,又可以正常输入了,难道在直接窗口里不能放数值输入元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可以的。是不是你的键盘设计太大?或者直接窗口的区域太小了?

网友C:
可以放,最好能放两页

楼主:
搞定了,可以放的,是我把其中一个数字输入元件的“数值输入模式”设为了“位控制”,应该是“触控”所以不会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