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中急停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2-06-25):
本人设计一机械手抓东西,在程序中要用到急停开关,要求按下急停开关,程序暂停,取消急停后程序继续运行。本人新手,诚心求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先看你的程序中有没有用到中断,最简单的方式建议做一个子函数就做个急停的指示灯,急停有信号时调用子函数,关中断,急停拔起来时继续执行

网友B:
经验上来说,这应该是停止按钮,急停最好设计成断电才好。。。

网友C:
出于安全考虑,急停按钮一般都是用于紧急停车的,还会报警的,是不允许暂停的。这不符合操作规程。

网友D:
电路板维修设计的时候,继电处理好就可以了,一般新设计的东西,稳定性都不会多好

元器件要舍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