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状态切换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如图的开关我用的是多状态切换开关,状态数是3,操作方式:加,循环启用,这样当我点按的时候它就按“退刀--停止--进刀---退刀”的顺序变换,但实际操作时我要求是:“退刀--停止---进刀---停止---退刀”这样的顺序,不知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人机界面?是否支持宏指令(或者脚本)?如果一定要用3个状态实现的话,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用宏指令(或者脚本),那样的话就可以做4个状态的切换开关,但是在宏指令(或者脚本)里面将他转换为3个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人机界面?是否支持宏指令(或者脚本)?如果一定要用3个状态实现的话,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用宏指令(或者脚本),那样的话就可以做4个状态的切换开关,但是在宏指令(或者脚本)里面将他转换为3个状态

楼主:
维纶通的TK6070iH,支持宏指令的

网友C:
那你就用一个状态数是四的多状态切换开关。

网友D(2012-10-03):
3状态循环,那么当最后一个状态完了当然要回到第1个状态了,用4状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