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充实

楼主(2012-06-25):
今天处理了以下问题:1、小试车间的自控系统出现了:系统运行错误”报警,通过密码进入系统维护,重启后正常;2、直流电机的调速板D6020L击穿,更换焊接后正常调速;3、10KV开闭所后台监控系统的电度表7:00的采出数据没有,重新检查定义后正常;5、膜过滤的系统曲线没有显示,阀门的状态反馈没有变化,重新安装了系统及更换了DI模块,一切OK;6、菌种室恒温控制系统的蒸汽压力调节用的电动执行器安装并设置PID调节参数,控制正常;7、污水处理的臭氧发生器干燥塔不轮流工作,判断为PLC故障,由于还在质保期,与厂家联系不上,后听说是因为工程款没有结清。...........尽管很忙,但是很充实。。。。

网友A:
楼主是个好男人,如此的热火工作,咱们的公仆确实应该学习学习

网友B:
很不错,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你会成功的。

网友C:
最后一项说的是,在国内基本上都会碰到。。。

网友D:
我今天也很充实,做了一天的事情

网友E:
楼主是个好男人,如此的热火工作,咱们的公仆确实应该学习学习

    楼主要写几个维修日记并配上几副图片与我们大家一起共享那就更好啦

楼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同志们学习~

网友F:
干了不少事,而且还干好了;第7项也作出了故障判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个好男人,如此的热火工作,咱们的公仆确实应该学习学习    楼主要写几个维修日记并配上几副图片与我们大家一起共享那就更好啦

向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