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接近开关简述

楼主(2012-06-25):
常用接近开关简述??

网友A:
接近开关有很多分类的,从原理上分类的话,有电容式和电感式,还有光电式的;按照输出的话有PNP和NPN的,就看你的引用场合和PLC类型

网友B:
接近开关按照工作原理分有超声波的、电容式的、电感式的和光电的,各有各的应用场合,接近开关输出也各不相同,有PNP的、NPN的和继电器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进行选择输出形式,接近开关的形状也各不相同,有圆柱形的,有方形的,应用于不同安装要求的场合,一般接近开关的检测安装距离与接近开关的感测面截面大小有关,截面大检测距离就大一些,所以在选择接近开关时要确定检测距离。

网友C:
整个区搜索下就可以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