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振动控制器故障

楼主(2012-06-25):
你们好!

       本人有两台科利 的电磁振动控制器故障,供电压是380V,电流是16A,现象是有导通率,但是无电流输出。经榆与配套的电磁线圈也没有坏,电线又是好的。电磁振动控制器每运行几天就无输出。

     请问:电磁振动控制器到电磁线圈的电线可控距离是多少米?

             电磁振动控制器要求工作环境是多少度?

            急解决?

网友A:
从你介绍的现象看硬件部分一定没问题的,1、两台不可能同时坏。2、如是硬件故障也不会工作几天就无输出。从你的介绍中没有看到是否有电压的变化,及频率的变化,如你当时调整过频率及输送距离且较远时会出现你反应的问题的。如发生故障时再检测一下电压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低下来那就要从距离、电压、频率是否过低方面来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