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510的AI1和AI2共存的问题。急··················

楼主(2012-06-26):
我已经有了一个4-20MA的变送器接法是这样的:

接AI1,把最上面的开关打到右边
AI1 (2号)端口接压力变送器的负;
24V(10号)电源正接压力变送器正;
AGND(3号端口)和GND(11号端口)并起来。

已经接好了,那么我还想要再接一个4-20MA的到AI2,应该怎么接?还有就是最上面的跳线设置需要打到那边?MODBUS读取AI2的实际值是0131吗?

麻烦详细的回答下。

网友A:
你用的两线的变送器接法上没问题,最好另配个DC24V电源。AI2的接法和AI1一样的。MODBUS通讯首先J2要打开,设置好group98和group53的参数,例如你想读取AI2,可把5310写成0121,读回来第一个值就是AI2的值。详细拨打热线。呵呵,见笑了。

楼主:
对:杜振松关于你用的两线的变送器接法上没问题,最好另配个DC24V电源。AI2的接法和AI1一样的。MODBUS通讯首先J2要打开,设置好group98和group53的参数,例如你想读取AI2,可把5310写成0121,读回来第一个值就是AI2的值。详细拨打热线。呵呵,见笑了。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我的另一个变送器的线并在AI1上面?这样接对不对:

接AI2,把最上面的开关打到右边
AI2(5号)端口接压力变送器的负;
24V(10号)电源正接压力变送器正;
AGND(6号端口)和GND(11号端口)并起来。

这样接对不对?然后我读取AI2的值是读取0131(PID2反馈值)?

网友B:
对,AI1在出厂时默认电压输入,需要调拨码开关,还要注意1301AI1信号百分比

网友C:
  路过来学习啦,没有用过这类变频器的

网友D:
变送器的接法主要要看变送器的类型和原理

只有弄清了这些,不管什么传感器,也无论与什么器件连接,都可以得心应手。

技术要找到技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