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详细解答的高手请进,关于S7-200与ACS51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2-06-26):
哪位可以详细说说S7200与ABB变频器MODBUS通讯怎么编写?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对的,那位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想问一下Addr为什么是40001,怎么来确定的数值?

网友A:
西门子的MODEBUS块用起来是很方便,但是不知道你测试过没,通讯周期特别的长。建议根据ABB提供的协议,采用自由口方式编写自己的代码》。发送数据以前做过,读到现在也没做通(搁下了就没时间了)

网友B:
Modbus 地址

通常 Modbus 地址由 5 位数字组成,包括起始的数据类型代号,以及后面的偏移地址。Modbusmaster协议库把标准的 Modbus 地址映射为所谓 Modbus 功能号,读写从站的数据。Modbusmaster协议库支持如下地址:

  • 00001 - 09999:数字量输出( 线圈)
  • 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 30001 - 39999: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输入)
  • 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其中,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01就是要读取的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地址为00。

   特别注意,Modbus地址遵从IEC1的地址标准(最小地址为*1),西门子遵从IEC0的标准(最小地址为0,如M0.0)。因此,不同标准的地址做通讯时需要做地址变换,即加1的操作。多厂家的设备在编码时都是按照最小地址为0来编码的,所以,写设备的数据区地址时必须加1。

实例:

 启动电机,即向ABB的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启动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站号 功能 寄存器号 数值 CRC校验码

   个人理解!你还要根据ABB变频器的Modbus报文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地址通常 Modbus 地址由 5 位数字组成,包括起始的数据类型代号,以及后面的偏移地址。Modbusmaster协议库把标准的 Modbus 地址映射为所谓 Modbus 功能号,读写从站的数据。Modbusmaster协议库支持如下地址:00001 - 09999:数字量输出( 线圈) 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30001 - 39999: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输入) 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其中,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01就是要读取的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地址为00。   特别注意,Modbus地址遵从IEC1的地址标准(最小地址为*1),西门子遵从IEC0的标准(最小地址为0,如M0.0)。因此,不同标准的地址做通讯时需要做地址变换,即加1的操作。多厂家的设备在编码时都是按照最小地址为0来编码的,所以,写设备的数据区地址时必须加1。  实例: 启动电机,即向ABB的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启动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站号 功能 寄存器号 数值 CRC校验码 )   个人理解!你还要根据ABB变频器的Modbus报文是怎么定义的!

为什么启动电机的时候是向40001中写入1151,我就是这个地方不懂?为什么是40001不是10001?为什么好似1151不是其他的数值?

网友D:
40001是MODBUS定义的通用地址换算,这个程序本身需要更改下写入ABB变频器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01是MODBUS定义的通用地址换算,这个程序本身需要更改下写入ABB变频器的地址。

黄工,您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是40001不是40002或者4000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40001是MODBUS定义的通用地址换算,这个程序本身需要更改下写入ABB变频器的地址。 内容的回复:黄工,您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是40001不是40002或者40005?

当然可以40002,40005,记不清ABB字的表示方法啦,比如DT0是第一个数据地址,对应40001,那么如果DT100是控制变频器速度给定的,那就是对应40101。所以关键还是找出ABB通讯的地址。

网友B:
对:EBN战略军团-未来的高手关于回复内容:对:zuozhuan2009关于     Modbus 地址通常 Modbus 地址由 5 位数字组成,包括起始的数据类型代号,以及后面的偏移地址。Modbusmaster协议库把标准的 Modbus 地址映射为所谓 Modbus 功能号,读写从站的数据。Modbusmaster协议库支持如下地址:00001 - 09999:数字量输出( 线圈) 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30001 - 39999: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输入) 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其中,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01就是要读取的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地址为00。   特别注意,Modbus地址遵从IEC1的地址标准(最小地址为*1),西门子遵从IEC0的标准(最小地址为0,如M0.0)。因此,不同标准的地址做通讯时需要做地址变换,即加1的操作。多厂家的设备在编码时都是按照最小地址为0来编码的,所以,写设备的数据区地址时必须加1。  实例: 启动电机,即向ABB的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启动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站号 功能 寄存器号 数值 CRC校验码 )   个人理解!你还要根据ABB变频器的Modbus报文是怎么定义的! 内容的回复:为什么启动电机的时候是向40001中写入1151,我就是这个地方不懂?为什么是40001不是10001?为什么好似1151不是其他的数值? 内容的回复:

你好!

  10001 代表的是数字量输入!(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而你的与ABB变频器通讯的地址是寄存器,(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所以要以40001-49999之间的地址。而不能用10001.

   为什么写的是1151,这个1151是十进制数,你转换为16进制数为47F,这个跟你的ABB变频器的控制字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047F展开为16位二进制数,每一位代表什么意思,对应看下就明白了!你要把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搞清楚,这些控制字的含义,你就明白了!

楼主:
感谢黄工和zuozhuan2009,通过你们的解释我大概懂了一点,自己先看看资料在向大家请教,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E 40001是MODBUS定义的通用地址换算,这个程序本身需要更改下写入ABB变频器的地址。 内容的回复:黄工,您好。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是40001不是40002或者40005? 当然可以40002,40005,记不清ABB字的表示方法啦,比如DT0是第一个数据地址,对应40001,那么如果DT100是控制变频器速度给定的,那就是对应40101。所以关键还是找出ABB通讯的地址。

这点经过大家的指点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西门子写一段由PLC给定变频器频率的程序,解释一下,我想更形象的理解一下,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C     Modbus 地址通常 Modbus 地址由 5 位数字组成,包括起始的数据类型代号,以及后面的偏移地址。Modbusmaster协议库把标准的 Modbus 地址映射为所谓 Modbus 功能号,读写从站的数据。Modbusmaster协议库支持如下地址:00001 - 09999:数字量输出( 线圈) 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30001 - 39999: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输入) 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其中,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01就是要读取的ABB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地址为00。   特别注意,Modbus地址遵从IEC1的地址标准(最小地址为*1),西门子遵从IEC0的标准(最小地址为0,如M0.0)。因此,不同标准的地址做通讯时需要做地址变换,即加1的操作。多厂家的设备在编码时都是按照最小地址为0来编码的,所以,写设备的数据区地址时必须加1。  实例: 启动电机,即向ABB的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启动电机:发出【02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站号 功能 寄存器号 数值 CRC校验码 )   个人理解!你还要根据ABB变频器的Modbus报文是怎么定义的! 内容的回复:为什么启动电机的时候是向40001中写入1151,我就是这个地方不懂?为什么是40001不是10001?为什么好似1151不是其他的数值? 内容的回复:你好!  10001 代表的是数字量输入!(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而你的与ABB变频器通讯的地址是寄存器,(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所以要以40001-49999之间的地址。而不能用10001.   为什么写的是1151,这个1151是十进制数,你转换为16进制数为47F,这个跟你的ABB变频器的控制字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047F展开为16位二进制数,每一位代表什么意思,对应看下就明白了!你要把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搞清楚,这些控制字的含义,你就明白了!

你的回答,很容易就让我理解了。再次感谢,如果我要向40001中写入0476,是不知直接写入Dataptr中就可以了?如果我要读取变频器中的实际值,例如压力等。。。该怎么办了?

网友F:
支持一下;

自己真正理解其通信协议;应该委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自己真正理解其通信协议;应该委好实现!!!

关键是还没有理解啊,希望给位指点指点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bhdxzgp关于 支持一下;自己真正理解其通信协议;应该委好实现!!!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还没有理解啊,希望给位指点指点啊,

你不是高手嘛!这还难倒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G 支持一下;自己真正理解其通信协议;应该委好实现!!!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还没有理解啊,希望给位指点指点啊, 你不是高手嘛!这还难倒你了?

是未来的高手,现在还不是啊

网友J:
最近我也需要西门子PLC200和ABBACS510变频器通讯,现在正头疼呢,哪位大侠给个程序研究一下。

小弟不胜感谢,要自由通信端口,MODBUS通讯的~~~~~~~~~~~~~~~

邮箱1021589083@qq.com

qq1021589083

网友K:
不要被4××××什么的迷惑了,4××××只是各个厂家自己定义的modbus的一种表示方法,以4打头是对应的MODBUS的一种功能码,好像是0x06(还是0x03?)。遇到4xxxx的地址,可以把头去掉,比如40001,其实地址就是0,40002地址就是1,这个具体寄存器地址在手册里面有说明。通讯的时候就按照手册上说的地址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被4××××什么的迷惑了,4××××只是各个厂家自己定义的modbus的一种表示方法,以4打头是对应的MODBUS的一种功能码,好像是0x06(还是0x03?)。遇到4xxxx的地址,可以把头去掉,比如40001,其实地址就是0,40002地址就是1,这个具体寄存器地址在手册里面有说明。通讯的时候就按照手册上说的地址通讯。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例如西门子PLC中40001对应的是寄存器,而对应ASC510中的是控制字,也就是说40001只是一个中间站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应不同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假如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将压力给了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我要读取压力的数值,是不是我就要找到它对应的MODBUS是哪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我也需要西门子PLC200和ABBACS510变频器通讯,现在正头疼呢,哪位大侠给个程序研究一下。小弟不胜感谢,要自由通信端口,MODBUS通讯的~~~~~~~~~~~~~~~邮箱1021589083@qq.comqq1021589083

您如果找到了,给我也发一份啊,多谢了。在这个上面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那位大哥如果懂的话,发一短程序上来大家看看啊。

网友K:
对:EBN战略军团-未来的高手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关于 不要被4××××什么的迷惑了,4××××只是各个厂家自己定义的modbus的一种表示方法,以4打头是对应的MODBUS的一种功能码,好像是0x06(还是0x03?)。遇到4xxxx的地址,可以把头去掉,比如40001,其实地址就是0,40002地址就是1,这个具体寄存器地址在手册里面有说明。通讯的时候就按照手册上说的地址通讯。 内容的回复:您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例如西门子PLC中40001对应的是寄存器,而对应ASC510中的是控制字,也就是说40001只是一个中间站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应不同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假如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将压力给了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我要读取压力的数值,是不是我就要找到它对应的MODBUS是哪个地址? 内容的回复:

郁闷,写了半天没有回复成功,再来一遍。

MODBUS的通讯格式

从站号,功能码,字节数,起始地址,起始数据,CRC校验(大致这样,不是标准,只说明问题)

其中的功能码有0~255种定义分别对应256种寻址方式和操作。例如0x01,读取输出位,0x03,读取寄存器,0x06,写单寄存器等等。有些厂家为了简便,对这些功能码进行了封装,例如将“0x06+寄存器地址”封装为4xxxx,起始地址就是(4xxxx-4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写段程序解释一下,新手不懂,多多指教,就写压力读取这部分,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N:
路过,顺便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路过,顺便也来学习一下。

这位比较实在,大家来了知道的说一说,不想说或不知道的也要留个脚印啊,不要什么都没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西门子的MODEBUS块用起来是很方便,但是不知道你测试过没,通讯周期特别的长。建议根据ABB提供的协议,采用自由口方式编写自己的代码》。发送数据以前做过,读到现在也没做通(搁下了就没时间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经验的前辈啊,给我们讲解一下可以不?我是一天24小时守在电脑旁等待各位的回复啊。

网友K:
对:EBN战略军团-未来的高手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写段程序解释一下,新手不懂,多多指教,就写压力读取这部分,不知道可不可以? 内容的回复:

我的电脑电脑是linux系统,我很久没做装Micro /WIN了。写程序还比较麻烦,我就想想怎么用最通俗的方法解释一下吧。

第一步:确定使用Master还是Slave;

根据不同的选择,用不同的库函数,库函数里面有Master和Slave,PLC要主动通讯的话要用Master,扁平器用slave,设置扁平器的参数,如,从机号,RS485,波特率,起始为,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是RTU还是ASC;

第二步:初始化端口;

根据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波特率,起始为,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

第三步:发起通讯;

根据modbus要求填写数据帧,查查modbus手册和变频器手册,格式上面有所简述。调用读参数的函数,注意,按照modbus通讯规定,总线超过4.5个字符(RTU)或者4个毫秒(ASC)的空闲,也就是没有数据流,就是帧结束状态。所以数据发送不要太频繁,否则变频器不响应。最好保险起见中间停顿20ms以上。

第四步:转入接受状态

调用数据解析函数,按照modbus数据包的定义解析数据包。

第五步:等待20ms再次发起通讯。

详细的步骤可以参考Micro /WIN的手册。

网友Q:
高手如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

前面2步还可以理解理解,后面的就不懂了,是不是我太菜了。我还是希望您可以发一段程序解释一下,应该更好理解。也形象。

网友R(2012-09-07):
我想用 MB.master功能块使变频器正转启动 请问下各参数应该怎么填,我已经是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S(2012-12-05):
您如果找到了,给我也发一份啊,多谢了。在这个上面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那位大哥如果懂的话,发一短程序上来大家看看啊。411627018@qq.com

网友S:
对:yexiaomeng关于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未来的高手关于回复内容:对:yexiaomeng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写段程序解释一下,新手不懂,多多指教,就写压力读取这部分,不知道可不可以? 内容的回复:我的电脑电脑是linux系统,我很久没做装Micro /WIN了。写程序还比较麻烦,我就想想怎么用最通俗的方法解释一下吧。第一步:确定使用Master还是Slave;根据不同的选择,用不同的库函数,库函数里面有Master和Slave,PLC要主动通讯的话要用Master,扁平器用slave,设置扁平器的参数,如,从机号,RS485,波特率,起始为,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是RTU还是ASC;第二步:初始化端口;根据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波特率,起始为,数据位,校验和,停止位;第三步:发起通讯;根据modbus要求填写数据帧,查查modbus手册和变频器手册,格式上面有所简述。调用读参数的函数,注意,按照modbus通讯规定,总线超过4.5个字符(RTU)或者4个毫秒(ASC)的空闲,也就是没有数据流,就是帧结束状态。所以数据发送不要太频繁,否则变频器不响应。最好保险起见中间停顿20ms以上。第四步:转入接受状态调用数据解析函数,按照modbus数据包的定义解析数据包。第五步:等待20ms再次发起通讯。详细的步骤可以参考Micro /WIN的手册。内容的回复:

大侠能不能再详细的,由于刚在这个modbus,和ABB的变频器遇到很多不懂的,麻烦指教一下,这是我的qq号411627018.非常感谢。

网友T(2016-09-07):
egg'g'g'g'g'g'g'g'g'g'g'g'g'g'g'g'g'g'g'g

网友U(2016-10-14):
顶顶顶顶顶顶顶的多多多多

网友V(2017-07-16):
给我看看是一个例程我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