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一个M340PLC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在M340里用系统字读取的时间日期怎么和实时时钟不一样呢?

网友:
请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注意格式,是不是BCD的!?

楼主:
对:姚子关于
注意格式,是不是BCD的!?
内容的回复:
嗯 是BCD格式的 BCD是不是就是8421码啊 如何转换成十进制的?

网友A:
有转换格式的指令。哈哈!用M340的太少了,这个东西不错,但是温度模块的设计我不喜欢,要浪费一个通道来作为补偿使用。

网友B(2012-10-14):
INT字,要转换成字节 然后转换成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