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2-06-26):
西门子S7-200或者300型号PLC 它的开关量控制是怎么回事。

劳烦大神们帮忙解答下,最好有个解析,图释。

感激不尽!

网友A:
怎么回事?

开关量不知道?

通断不理解?

网友B:
请楼主去进行简单的电工培训以及PLC初级入门培训吧

网友C:
楼主提的问题太笼统,可以先看看这方面的书籍,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网友D:
开关量控制就是常用的控制,没有传感器的电路,就是开关电路

网友E:
问题不太明确,

要提出具体的问题来

网友F:
有专门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啊。

网友G:
开关量可以理解为通断量,即输出信号类型为接通和断开性质,就如同家用开关一样,多少个年代后家里的电灯就是PLC开关量控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去进行简单的电工培训以及PLC初级入门培训吧

问题太初级了.

网友I:
开关量控制是就开关量控制,开和关的控制,开就是开,关就是关

要怎么个解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本人刚刚学习PLC,还不怎么懂,各位大神的建议,小弟会虚心接纳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本人刚刚学习PLC,还不怎么懂,各位大神的建议,小弟会虚心接纳的。

俺的神啊, 你还是 好好 看看书吧,不要出来问这些 不着调的问题?

网友K:
开关量也就是数字量,相当于计算机语言用的二进制一样,0和1 ,只有两种状态。

网友L:
开关量控制就是开和关的控制,开就是开,关就是关

网友M:
开关量就是数字量,只有0或者1这两种状态。

网友N:
开关量就是两种状态 要么处于开的状态 要么处于关的状态

你可以理解成家里控制照明灯的开关

按一下给个开的信号给PLC的CPU

按一下给个关的信号给PLC的CPU

网友O:
就像你家里的电灯泡开关一样,两种情况通断,通时灯泡亮,断时灯泡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