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跟变频器直接通讯

楼主(2012-06-26):
       请教一下触屏怎么直接跟变频器(中间没经过PLC)通讯??请教高手可有实用案例?请发到我的邮箱nihao2008chenwang@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在屏上直接做相应按钮和数据输入,对应变频器的控制位和字就可以,屏做主机,自动发送数据的。

网友B:
现在好多屏和变频器都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可以直接通讯的,具体的说明在屏和变频器的手册里应该提到的,但主要的还是搞懂通讯协议

网友C(2018-11-02):
rtu通讯,好用

网友D:
需要有通讯接口的屏,一般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