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星接和角接讨论

楼主(2012-06-26):
所谓电机的星接和角接,有个问题想问下:

1 指电机定子的接法?电机定子在出厂前已经按照星接接好或者按照角接接好,然后引出三根线给外部主接线端子,外部给加上电压就行了

2 或者指电机的定子引出六个点,至于星接还是角接,由外部电路决定。

3 比如有个电机说是380/660V, 是不是就是指第二种情况,外电路采用星接就是660v, 采用角接就是380v.

网友A:
         这个问题工控网内资料很多,讨论也很多,初学工知道一点点

1,一般的三相电机有三相异步电机和鼠笼形三相电机,有电子和转子接线区别

2,电机的定子引出六个点,至于星接还是角接,不一定外部电路决定,也与绕组有关

3,外电路采用星接就是660v, 采用角接就是380v.,这个要看铭牌上的数据

网友B:
1、异步电动机只有定子是接线的。转子靠感应。

2、异步电机引出的6个接线柱一般在出厂时按照角接用短接片给连好了。如果要星接必须把端接片改为横向(初始是竖着的)

3、不管怎样接,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C:
      电动机的三相绕组--6个抽头,电动机绕组的接线方式可以接成三角形,也可以接成星型;至于你采用那种接线方式,根据你现场的情况来决定;假如上端变压器够容量,电动机所带的负载启动是算轻载,你可以直接接成三角形的直接启动;没记错的话,一般超过7.5KW低于00KW的低压鼠龙式电动机都是接成三角形的;对于上端供电变压器容量不够大,考虑到直接启动会造成对电网的影响,电压会被拉低,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采用星三角启动电路--启动时星,启动完毕自动切换到三角型;

网友D:
对:空虚寂寞冷关于1、异步电动机只有定子是接线的。转子靠感应。2、异步电机引出的6个接线柱一般在出厂时按照角接用短接片给连好了。如果要星接必须把端接片改为横向(初始是竖着的)3、不管怎样接,电压是不变的内容的回复:

异步电机有鼠笼式和绕线式之分,绕线式的转子可以串电阻调速。

网友E(2012-11-29):
先进来学习学习,,岭南自动化,来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