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RS232后连接不上PLC

楼主(2012-06-26):
用USB转RS232后连接不上PLC ....驱动装了。。COM口也一致了。。。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都对了。。。就是连接不上。。。有那位大哥能解答吗?

网友A:
    老大,你这个问题也太难为人了呱,是什么 设备用的 COM 口通讯,还有你的 USB 转的 RS232 正常不?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都对 就能通讯的说!

    起码我知道, S5 CPU  USB 转 COM 口是不好用的,别的还有什么设备不能用你要查啦

网友B:
这和USB转RS232数据线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多少钱买的?什么品牌?另外什么品牌的PLC?用的什么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