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如何编?

楼主(2012-06-26):
用CP1E NA编一程序,要示把10个连续数D10到D19赋值,首项为100,公差为20,要求用变址寄和循环编程,谢谢!

网友A:
首先,对基地址赋值。

然后,让它循环10次。

在循环中赋值并累加变址。

最后,完整FOR——NEXT指令。

楼主:
请问你仿真过了吗?D1【V0】有种变址的吗?

楼主:
这是三菱PLC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仿真过了吗?D1【V0】有种变址的吗?

欧姆龙有V0吗?   D1【V0】有这种写法吗?    D1=100   每20作为公差 , D1的值不断+20送入 D0【W0】中,W0才是真正的变址。

楼主:
三菱的这个是可以的,我要是OMRON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三菱PLC的吧?

三菱与欧姆龙的程序都分不清,后悔了,根本不该贴图上来的。

楼主:
OMRON的好像是DR,IR之类的吧?

楼主:
OMRON的变址不是这样的,是IRX

楼主:
不要生气,YUANLE,我的印像中好似这样子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生气,YUANLE,我的印像中好似这样子的啊

曾经:欧姆龙对于数据区的变址使用@,*,也可以使用索引寄存器对地址进行操作,IR,DR。  从CJ2开始,在欧姆龙中的变址变得简单……因此对于变址,既然你的提问是针对于CP1E机种,那么我建议你去看一下CP1E的软件手册第4-5章节,指定地址偏移部分。

楼主:
在学OMRON,这不就是与三菱的变址一样了吗?谢谢指点了!

楼主:
你的程序用CJ2M机种我仿真是正确的,但是,CP1E,CJ1M不支持这种变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用CJ2M机种我仿真是正确的,但是,CP1E,CJ1M不支持这种变址啊?

你这个玩笑开大了,CP1E不支持D0【W0】?那我要你去看手册干什么~

楼主:
对不起,CP1ECJ1m是支持D0【W0】,请您息怒,那就非常好了,和三菱的就是一样了,多谢多谢指点!

楼主:
您水平比我高多了,您是版主,我是很菜,希望得到您更多的指点,不要见笑!

网友B:
OMRON  指针寄存器 是 IR0,IR1 吧,不要和三菱的 搞混了。。。。

楼主:
我说14楼这个指针和信捷的是一样的!很好的,OMRON学的信捷的?

楼主:
其实还有二种变址寻址的方法的。

网友C(2012-12-01):
CP1E是支持这种方式的,和三菱的很相似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