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与电机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2-06-26):
我看过很多朋友关于水泵出口开启度与电流的关系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观念不一,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把出口关了电流还会小  出口关了不是阻力大了负荷大了电流就跟着大了吗,我公司就因为操作工把物料管线的回流阀关闭以提高包装速度,就把泵憋的怪叫声,严重的还烧电机,我想这个问题和泵的结构应该有关系,请大家讨论讨论  赐教

网友A: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哦。

网友B:
   不是太清楚,期待做水项目的高手来解释呀          , 常理是堵转,电流变大的说!

网友C:
泵--可分为离心式,容积式,对于离心式泵,当系统阻力增大后,泵的压力增大,流量减小,并且降低的流量,远远多于压力增加,因此泵的功率将随着阻力的增大而降低。

对于容积式泵,如活塞泵却恰恰相反,功率随着阻力的增加而增加。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现场老是烧水泵,因为压力不够,热继又被人为调大了。,后来关闭阀门一些开度,达到水泵的额定扬程,电流就小于额定值了,就没有再烧了。